[单片机芯片] 请问,CH585的唯一ID芯片这个是多少位的?

楼主(2024-12-16):
请问,CH585的唯一ID芯片这个是多少位的?要是想用这个ID做加密的话,会不会有啥风险?

网友:
默认ID(MAC)地址是6字节,是全球唯一的,可以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A:
每个芯片出厂时都具有唯一的 ID 号,即芯片身份识别号。该 ID 数据及其校验和共 8 字节,存储于芯片内部只读区域中,具体操作请参考例子程序。

网友B:
当然可以做ID的加密了

网友C:
其实加密固件的话建议还是用烧录器加密,不是用ID加密

网友D:
这种ID加密不是很稳的,容易被读出来的

网友E:
我觉得弄个加密芯片比较稳定可靠吧

网友F:
其实这种加密风险的话不高,但是要是被盯上了,确实容易**

网友G:
我觉得风险肯定会有啊,比如探针啥的都容易被读出来的

网友H:
建议还是使用类似于创芯工坊的烧录器实现程序加密呗

楼主:
一般这种加密不会有啥风险的,因为问题不大的

网友I:
风险当然会有啊,就任何加密都是有风险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