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通讯接口实战经验合集-4

楼主(2024-12-04):
STM32提供了丰富的接口资源,其中包括USB FS、USB HS、OTG FS和OTG HS。对于高速USB,由于信号速率相对较高。在开发过程中,会对高速USB信号质量进行测试,例如运用广泛的眼图测试。STM32的高速USB/OTG IP遵循USB 2.0 规范,能够配合实现眼图等信号质量测试项。本文中,首先介绍眼图等信号质量测试的实现框架,然后以Cube软件包中USB 设备类的HID例程为基础,提供软件层面的修改。最后通过USB官方提供的HSETT工具,一步一步呈现如何使STM32实现的USB设备进入测试模式,以便使其输出用以获取眼图等测试项的信号。

在进行USB开发的过程中,有多个客户反馈,USB传输数据时出现卡顿现象。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某客户准备用STM32F205VCT6做USB FS Device设备时,配置PA9作为普通通用的GPIO口(外部上拉电阻10K到电压3.3V,NO PU/PD),在项目测试的时候发现,该引脚上的电压只有2V。

在参考Cube软件包中I2C例程后, 根据应用需要新增了一路I2C接口,结果新增I2C无法收发数据。本文主要对问题进行描述,分析产生原因,提供解决方法。

在Cube软件包中,为不同系列MCU、不同外设提供了对应的例程方便开发参考。其中,针对STM324xG-EVAL平台提供了UART中断发送接收的例程。开发者参考了这个例程进行UART功能开发,并且为了实现不间断的接收功能,在接收回调函数中,再次调用中断接收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例程执行异常。本文分析了这种情况出现原因及解决方法。

Cube软件包的提供,极大的降低了开发难度。使用者在开发的过程中,只需参考Cube包中提供的例程就能快速的实现对应功能开发。开发者为了快速开发UART功能,参考Cube包中的UART例程,并根据应用情况,扩展了另一组UART接口。但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两路UART不能共存。本文分析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本篇文章主要是对STM8Lxxxx 在I2C 通信调试中遇到的第一次通信正常,但第二次通信失败问题的分析和处理。

此文延续之前相同文章的话题,是对上篇文章的补充,之所以会有此文,主要是之前发现问题是在STM32F4上,解决方案也是基于CubeF4,但是,当相同问题出现在STM32F0上时,使用之前的代码修改并不能适用,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在进行USB CDC类开发时,

客户反应使用我们的STM32F446 的CEC 库的时候,输出的数据和数据长度始终不匹配,跟电视通信不正常,如果输出的数据始终比长度多一个字节.客户试着按字节数减一去做输出,但是又不能输出一个字节的情况。

在很多低功耗应用中都需将MCU 进入STOP MODE 以节省更多的功耗,但是在以前的架构中,如果要达到这种应用,只能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将串口的管脚设置成普通的GPIO 的中断模式,虽然也可以达到效果,但是这样会丢失第一个字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使用新的LPUART,这样不仅可以把MCU 从STOP mode 下,还可以不丢失第一个数据,但是还是有一定限制和使用方法的.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下。
LPUART唤醒STOP

STM32通讯接口实战经验合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