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好奇的问问,为啥CH585C会用QFN26的封装?

楼主(2024-12-18):
这么久了没咋听说过QFN26的,这种封装是有啥优势吗?

网友:
芯片尺寸跟qfn20相同,但是多出来了几个功能引脚,小尺寸的功能更多一些。
同时带有有NFC和高速USB的功能。

网友A:
QFN是一种现代化的表面贴装封装技术,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IC)和其他电子元件中。QFN26指的是具有26个引脚的QFN封装。

网友B:
因为QFN封装采用无引脚设计,封装尺寸非常小,适合高密度PCB设计。QFN26封装的尺寸通常在3mm x 3mm到5mm x 5mm之间,具体尺寸取决于芯片的引脚数量和布局。

网友C:
由于封装体积小,QFN26可以实现高密度的电路板设计,适用于空间受限的应用场景,如移动设备、物联网设备等

网友D:
QFN封装的引脚直接焊接在PCB上,减少了引脚的电阻和电感,从而降低了功耗

网友E:
正常来说,QFN封装的底部通常有一个大面积的裸露焊盘(Exposed Pad),可以直接与PCB的散热层接触,有效提高散热性能。这对于高功耗芯片尤为重要

网友F:
由于引脚直接焊接在PCB上,QFN封装的寄生电感和电阻较低,适合高速信号传输和高频应用。

网友G:
QFN封装的引脚布局紧凑,信号路径短,有助于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H:
一般来说QFN封装适合自动化贴片机进行焊接,生产效率高,适合大规模生产。

网友I:
其实QFN封装的引脚与PCB的接触面积大,焊接可靠性高,适合工业级和汽车级应用。

网友J:
我觉得QFN封装使用的材料较少,封装成本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