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可不可以用CH585做个蓝牙网关?连接天猫精灵这种

楼主(2024-12-19):
可不可以用CH585做个蓝牙网关?连接天猫精灵这种,因为我看这个芯片是支持蓝牙mesh的

网友A:
“蓝牙网关”是要执行哪些功能?
在“连接天猫精灵”的场景中,一般由天猫精灵担任“蓝牙mesh网关”的角色。mesh网络中一般只有一个网关。携带有“天猫精灵三元组”的CH585可以作为mesh节点,被天猫精灵纳入网络。
如果网络中没有天猫精灵,用一颗CH585作为蓝牙mesh网关(配网器),可以支持250个节点。

网友B:
当然可以当个网关啊,这个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这种事可以支持连接天猫精灵的,但是模型得改才能作为网关使用

网友D:
其实你要连接天猫精灵,就不算是网关了,有点像节点

网友E:
一般就是节点,mesh的节点才行

网友F:
现在CH585的蓝牙确实是个优势啊,非常好的而且还支持NFC

网友G:
对啊,支持蓝牙mesh而且支持连接天猫的

网友H:
支持mesh但是不能当天猫精灵的网关,因为本身天猫精灵就是个网关的

网友I:
对的,是可以作为节点来说,被天猫精灵连接组网的

网友J:
可以可以的,可以直接做个蓝牙节点,因为网关是天猫精灵

网友K:
一般来说没啥问题,但是不算是蓝牙网关,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