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通讯接口实战经验合集-8

楼主(2024-12-04):
某客户工程师在某型号新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器件,型号为:STM32F103VDT6。据其工程师 讲述:为了实现产品的某项设计要求,他想要通过 USART1 以 600BPS 的波特率与另一颗器件进行通 信。通过编写程序测试发现,该通信接口未能工作在 600BPS 的波特率上,而是工作在一个较高的波 特率上,大约在 1600BPS。更改波特率设定,将波特率设定改为 1200BPS 时,该接口能够工作在设定 的波特率上。

在某些串行工业总线协议中,如 Profibus,每帧发送的数据长度不定,导致接收方在接收数据时无法确定帧的结束点。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C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的设计中要使用 STM32 的 STOP 低功耗模式。而在使 STM32 进入 STOP 模式之前,需要对整个系统做一些设置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是通过 USART3 向某个功能模组发送一个命令报文。在实测中发现,该报文没有发全, 总是缺少最后一个字节。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8S105C6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当他所撰写的程序不使用奇偶 校验的时候,程序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当他把奇偶校验改成偶检验 EVEN时,程序无法正常工作;现象为:一、不管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是不带校验位的,还是带奇偶校验位的,STM8S 都可以正常地接收到数据;二、当奇偶校验位使能后,接收到的数据再返回上位机,显示的数据不一定是正确的。

某客户反映使用STM8L的IIC的库的DEMO,master和slave通信,使用IIC1的端口PC0与PC1,并分别上拉接4.7k的电阻至3.3V,主机的SCL与从机的SCL相连,SDA也一样,但是slave一直没有应答,想不明白原因,波形客户看了认为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应答,不知道原因是什么,IIC速度给的都是100K。

某客户反映新换成STM8L的单片机,UART配置后,利用库函数软件代码,无法正常接收正确的数据。客户对照波形,初步判断是起始位的问题。为了能测出STM8L能够识别的起始位前面的最短高电平,对客户发送的数据进行了模拟,不断调整起始位前面的高电平宽度,最后发现高电平宽度>=21uS的时候STM8L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OSI 的7 层基准模型中PHY 属于第一层 ——物理层。PHY是数据链路层的媒体访问控制部分和媒体的接口。PHY对所有传输的数据只是进行编码转化,没有对有效数据信号进行任何分析或改变,但是MAC 所有的数据传输都必须经过PHY 发送和接收才能传输到目标MAC。PHY 还可以完成连接判断,自动协商以及冲突检测。MAC 可以通过修改PHY 的寄存器完成对自动协商的监控,当然也可以读取PHY 的寄存器来判断PHY 的状态。

STM32Fxx7 系列(互联型产品)中内置了MAC,配合外置的 PHY可以实现以太网通讯。这篇文档将介绍以太网接口的信号定义,重点介绍时钟电路的设计,并给出在实践中已成功应用的设计方案,希望可以对需要进行以太网电路设计的朋友提供帮助。

很多朋友反映 ST 官网的例程 stsw-stm32060(也就是 STM32F2x7 的以太网例程)中的 FreeRTOS 驱 动有问题,表现为在网络压力测试下向 STM32 进行 ping测试,过段时间后会出现无法恢复的网络延时,甚至出现 ping 不通(网络不通的情况,注意不是超时)。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据其工程师描述: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F103VDT6 器件。该器件的 SPI2 通信接口外接一个 EEPROM,在其进行软件调试时,发现当程序发起对 EEPROM 的读写 时会导致 STM32 死机。

STM32通讯接口实战经验合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