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 Capsense Ctank的作用以及选型

楼主(2024-12-04):
英飞凌的第四代Psoc4产品可以使用Ctank电容来增加Shield的驱动能力。
当屏蔽电极启用时,并且仅当屏蔽层无法被驱动时(也就是shield的寄生电容很大无法被驱动),才建议使用shield tank电容(一般shield电极的寄生电容大于100pF则建议使能Ctank)。它的作用是增加了屏蔽的驱动强度,使屏蔽信号更快地稳定到传感器电压。Ctank的建议值为10nF/5V/X7R或NP0电容器如何使能Ctank:必须先使能shield电极,然后使能Ctank,最后选择Cshield tank电容和shield电极的引脚(注意:如果同时使用了CSD和CSX,则Ctank电容因为Pin脚不够不能被使能)

但如果增加Ctank电容值:只要Ctank值可以完全对Cp(屏蔽)进行充电和放电,增加Ctank数值不会改变接近感测距离。如果降低Ctank电容值:如果Ctank上限值降低,电容器无法对Cp(屏蔽)进行完全充电和放电,则接近距离会减小,因为会感应出更多的噪声,信号强度也会降低。
例如,如果一个10 nF的Ctank电容器可以对Cp(屏蔽)进行完全充电和放电,那么增加Ctank值并不能改善接近感测距离。然而,减小Ctank值会减小接近感测距离。

注意 :CTANK(Csh_tank)电容器不适用于英飞凌的第五代CAPSENSE™设备,如PSoC™4-HVMS和PSoC™。因为英飞凌的第五代CAPSENSE™架构通过其新的屏蔽技术支持高达约1.2 nF的屏蔽电容,所以不需要CTANK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