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无线实战经验合集-2

楼主(2024-12-04):
BLE 的通讯速率也是应用中重点关注的地方。本文我们将先计算 BLE 通讯速率的理论值,然后再探讨下有哪些方法可以优化速率。最后,将使用实际的 Demo 工程作为测试验证。

本篇将重点介绍 STM32WL MCU LoRa RF 基于 AT 指令的测试方法。 主要以 RF Tx 输出功率和 Rx 接收灵敏度进行测试。

这里通过一个示例让工程师知晓如何在 BLE 开发过程中,根据自己板子的实际情况,并使用 CUBEMX 工具快速生成 RF 测试代码以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 。此文档基于 P-NUCLEO-WB55 开发板来验证。

随着 Sub 1Ghz SoC(STM32WL33xx 系列)地推出,该芯片支持新的一种调制方式 DSSS (Direct Spread Spectrum) ,经常有客户会问到 “应该如何测试 DSSS 模式下的灵敏度”,在这里整理了该文档,以方便后续其他客户参考使能了 DSSS 功能之后,进行 STM32WL3 系列的灵敏度测试。

BlueNRG 系列存在开机瞬间会出现很大的峰值电流的现象,预计有 20ma 左右。针对此现象,经常有客户询问该峰值电流会不会导致设备工作异常?会不会导致电池使用寿命缩短(考虑到一般纽扣电池能承受的峰值电流大概在 15ma 左右)?有没有软件或者硬件的方法限制其峰值电流?目前 BlueNRG-LPS 系列芯片引入了可以通过修改软件寄存器达到限制开机峰值电流的方法,在这里我整理了该文档以备解惑供客户参考。注意:目前只有BlueNRG-LPS 系列芯片有该功能,BlueNRG-1/2, BlueNRG-LP

本文是一些解决 BLE 广播相关问题的经验分享。对于用户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 广播包最多能带多少用户数据,广播名字怎么设置,广播类型有哪些,为什么有些手机无法扫描到设备等问题,都将在本文得到解答。

本文描述的问题是客户在其兼容性测试中发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即当从设备在与手机端处于连接状态下,从设备启动连接参数更新进程后,会导致断连的问题。由于是兼容性测试,测试设备,特别是作为主设备的手机来自不同的供应商,在兼容低功耗蓝牙协议的基础上,某些细节部分的差异难以避免。所以,本文只论述了该客户问题的分析过程及得出的结果,并不期望涵盖所有类似场景下导致断连的原因。

BlueNRG LP 系列芯片支持空中包软件升级,即 OTA(Over-The-Air)功能。当然,ST定制了专门的 OTA 流程。OTA 功能允许在不连接任何物理线缆的情况下,直接通过低功耗蓝牙的空中数据包,将需要升级的程序代码发送到目标板,并完成程序的升级。程序升级完成并重新启动后,直接运行新版本的程序。BlueNRG LP 系列芯片提供了 2 种类型的 OTA 框架, 即 OTA Reset Manager 框架和 OTA Service Manager 框架。
LAT1284 BlueNRG LP静态协议栈方式下的HigherLower APP

该文档用于解答基于S2-LP的客户对如何选择外部晶体,如何选择外部TXCO及如何测试和校准频偏存在的诸多困惑。

在STM32WL LoRa某些应用中,尤其是电池供电的设备上,需要按需发送数据,如下发指令,让STM32WL LoRa发送数据,或做相应的操作。为了降低功耗,STM32WL不能一直处于接收状态,这样功耗会很高。我们可以开启LoRa CAD(信道活动检测)功能,STM32WL通过开启CAD功能,检测前导码的前1/2/4/8/16个码元,当检测到LoRa(唤醒)信号后再开启接收,否则系统进入低功耗,这样会极大的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
LAT1294 如何在用户应用中开启LoRa

STM32无线实战经验合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