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全网最迅速的移植FreeRTOS到天空星GD32F407VET6

楼主(2024-12-04):
注:最最最重要的若出现如图所示问题,请按第二张图片操作

1、添加FreeRTOS源码
        将我分享的文件复制粘贴到需要移植的开发板例程文件中

2、向工程分组中添加文件
打开基础工程,新建分组FreeRTOS_CORE和FreeRTOS_PORTABLE,然后向这两个分组 中添加文件,如图所示:

3、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添加完FreeRTOS 源码中的 C 文件以后还要添加FreeRTOS源码的头文件路径,头文件路径如图所示:

1:修改 FreeRTOSConfig.h文件
由于我分享的FreeRTOSConfig.h文件已经基本改好,所以不再讲解如何改,接下来讲其他文件的更改。

2:修改 Board文件
复制此代码代替原Board.c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static __IO uint32_t g_system_tick = 0;
static uint8_t  fac_us=0;                        //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int16_t fac_ms=0;                        //ms延时倍乘数,在rtos下,代表每个节拍的ms数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Fault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if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Manage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if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Fault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if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Fault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if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初始化延迟函数
//当使用OS的时候,此函数会初始化OS的时钟节拍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uint32_t reload;
        systick_clksource_set(SYSTICK_CLKSOURCE_HCLK);//选择外部时钟  HCLK
        fac_us=SystemCoreClock/1000000;                                //不论是否使用OS,fac_us都需要使用
        reload=SystemCoreClock/1000000;                                //每秒钟的计数次数 单位为M
        reload*=1000000/configTICK_RATE_HZ;                        //根据configTICK_RATE_HZ设定溢出时间
                                                                                                //reload为24位寄存器,最大值:16777216,在72M下,约合0.233s左右
        fac_ms=1000/configTICK_RATE_HZ;                                //代表OS可以延时的最少单位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LOAD=reload;                                                 //每1/configTICK_RATE_HZ秒中断一次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开启SYSTICK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excep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假如系统已经运行
    {
        xPortSysTickHandler();
    }
}

uint32_t get_system_tick(void)
{
    return g_system_tick;
}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GD32 board.
*/
void board_init(void)
{
    /* NVIC Configuration */
#define NVIC_VTOR_MASK              0x3FFFFF80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10000000 */
    SCB->VTOR  = (0x10000000 & NVIC_VTOR_MASK);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SCB->VTOR  = (0x08000000 & NVIC_VTOR_MASK);
#endif

    systick_config();

}

//延时nus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tnow,tcnt=0;
        uint32_t reload=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nus*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old=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延时nms
//nms:要延时的ms数,会引起任务调度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系统已经运行
        {
                if(nms>=fac_ms)                                                //延时的时间大于OS的最少时间周期
                {
                           vTaskDelay(nms/fac_ms);                         //FreeRTOS延时
                }
                nms%=fac_ms;                                                //OS已经无法提供这么小的延时了,采用普通方式延时
        }
        delay_us((uint32_t)(nms*1000));                                //普通方式延时
}

//延时nms,不会引起任务调度
//nms:要延时的ms数
void delay_xms(uint32_t nms)
{
        uint32_t i;
        for(i=0;i<nms;i++) delay_us(1000);
}

3:修改 main.c文件
将以下代码移植到main.c即可

#include "board.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uar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oled.h"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1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_Thread1(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2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2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2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_Thread2(void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bsp_led_init(); // 初始化板上LED
        bsp_uart_init(); // 初始化uart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LED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_Thread1,
                (const char*    )"led1_task",
                (uint16_t       )LED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1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_Thread2,
                (const char*    )"led2_task",
                (uint16_t       )LED2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2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2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LED1任务函数
void LED_Thread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_on(LED1);
      delay_ms(100);
    }
}

//LED2任务函数
void LED_Thread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_off(LED1);
      delay_ms(250);

    }
}

到这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各位可以按照教程移植,也可直接去我主页下载我的链接直接使用,如果有什么错误还请各位大佬指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72011965/article/details/144176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