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48 can通信问题

楼主(2024-12-04):
之前双路Can不同是引脚复用错了
先配置时钟
        stc_clock_xtal_init_t stcXtalInit;
        stc_clock_pll_init_t stcPLLHInit;

        CLK_SetClockDiv(CLK_BUS_CLK_ALL,
                                                                        (CLK_PCLK0_DIV1 |         //200MHz  Timer6_n(n=1~2)、Timer4_n(n=1~3)、TimerA_n(n=1~4)、I2Cn(n=1~2)、CMPn(n=1~4)
                                                                         CLK_PCLK1_DIV2 |                //100MHz  USARTn(n=1~6)、SPIn(n=1~3)、Timer0_n(n=1~2)、TimerA_5、EMB、CRC、HASH、AES、MCANn(n=1~2)
                                                                         CLK_PCLK2_DIV4 |                //50MHz  ADC 转换时钟
                                                                         CLK_PCLK3_DIV4 |         //50MHz  RTC(控制逻辑)、WDT、SWDT(控制逻辑)、WKTM、FCM、CTC
                                                                         CLK_PCLK4_DIV2 |         //100MHz  ADCn(n=1~3)(控制逻辑)、DAC(控制逻辑)
                                                                         CLK_EXCLK_DIV4 |                //50MHz  SMC
                                                                         CLK_HCLK_DIV1));                //200MHz  GPIO,EFM

        GPIO_AnalogCmd(GPIO_PORT_H, GPIO_PIN_00 | GPIO_PIN_01, ENABLE);

        CLK_XtalStructInit(&stcXtalInit);
        /* Config Xtal and enable Xtal */
        stcXtalInit.u8Mode   = CLK_XTAL_MD_OSC;// 外部晶振时钟
        stcXtalInit.u8Drv    = CLK_XTAL_DRV_LOW;// 外部低速晶震 8~16M
        stcXtalInit.u8State  = CLK_XTAL_ON;
        stcXtalInit.u8StableTime = CLK_XTAL_STB_2MS;// XTAL稳定时间
        CLK_XtalInit(&stcXtalInit);

        CLK_XtalCmd(ENABLE);

        CLK_Xtal32Cmd(DISABLE);

        //PLLH 时钟
        CLK_PLLStructInit(&stcPLLHInit);
        /* VCO = (8/1)*100 = 800MHz*/
        stcPLLHInit.u8PLLState = CLK_PLL_ON;
        stcPLLHInit.PLLCFGR = 0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M = 1UL - 1UL;/* XTAL 8M / 1 */
        stcPLLHInit.PLLCFGR_f.PLLN = 100UL - 1UL;/* 8M*100 = 800M */
        stcPLLHInit.PLLCFGR_f.PLLP = 4UL - 1UL;/* MLLP = 800M/4 = 200M */
        stcPLLHInit.PLLCFGR_f.PLLQ = 4UL - 1UL;/* MLLQ = 800M/4 = 200M */
        stcPLLHInit.PLLCFGR_f.PLLR = 4UL - 1UL;/* MLLR = 800M/4 = 200M */
        stcPLLHInit.PLLCFGR_f.PLLSRC = CLK_PLL_SRC_XTAL;
        CLK_SetPLLSrc(CLK_PLL_SRC_XTAL);  //PLL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CLK_PLLInit(&stcPLLHInit);

        /* 3 cycles for 150 ~ 200MHz */
        EFM_SetWaitCycle(EFM_WAIT_CYCLE3);
        /* 3 cycles for 150 ~ 200MHz */
        GPIO_SetReadWaitCycle(GPIO_RD_WAIT3);

        /* Enable MPLL. */
        CLK_PLLCmd(ENABLE);

        /* Wait MPLL ready. */
        while(SET != CLK_GetStableStatus(CLK_STB_FLAG_PLL))
        {
                        ;
        }

        CLK_SetSysClockSrc(CLK_SYSCLK_SRC_PLL); //设置系统时钟源

之后使能时钟和初始化引脚

        FCG_Fcg1PeriphClockCmd(FCG1_PERIPH_MCAN1, ENABLE);
#if CAN2_EN
        FCG_Fcg1PeriphClockCmd(FCG1_PERIPH_MCAN2, ENABLE);
#endif

#if CAN1_EN
        GPIO_SetFunc(GPIO_PORT_A, GPIO_PIN_09, GPIO_FUNC_56);//MCAN1_TX
        GPIO_SetFunc(GPIO_PORT_A, GPIO_PIN_08, GPIO_FUNC_57);//MCAN1_RX
#endif

#if CAN2_EN
        GPIO_SetFunc(GPIO_PORT_B, GPIO_PIN_13, GPIO_FUNC_56);//MCAN2_TX
        GPIO_SetFunc(GPIO_PORT_B, GPIO_PIN_12, GPIO_FUNC_57);//MCAN2_RX
#endif
#if CAN1_EN
        NVIC_ClearPendingIRQ(MCAN1_INT0_IRQn); //CAN1接收中断
        NVIC_SetPriority(MCAN1_INT0_IRQn, DDL_IRQ_PRIO_00);
        NVIC_EnableIRQ(MCAN1_INT0_IRQn);
#endif

#if CAN2_EN
        NVIC_ClearPendingIRQ(MCAN2_INT0_IRQn); //CAN2接收中断
        NVIC_SetPriority(MCAN2_INT0_IRQn, DDL_IRQ_PRIO_00);
        NVIC_EnableIRQ(MCAN2_INT0_IRQn);
#endif

之后进行CAN配置

//标准帧筛选配置
#define MCAN_STD_FILTER0                {.u32IdType = MCAN_STD_ID, .u32FilterType = MCAN_FILTER_MASK, \
                                         .u32FilterConfig = MCAN_FILTER_TO_RX_FIFO0, .u32FilterId1 = 0x00000000, \
                                         .u32FilterId2 = 0x00000000,}
//扩展帧筛选配置
#define MCAN_EXT_FILTER0                {.u32IdType = MCAN_EXT_ID, .u32FilterType = MCAN_FILTER_MASK, \
                                         .u32FilterConfig = MCAN_FILTER_TO_RX_FIFO0, .u32FilterId1 = 0x00000000, \
                                         .u32FilterId2 = 0x00000000,}
//CAN接收中断
#define MCAN_RX_INT_SEL                 (MCAN_INT_RX_FIFO0_NEW_MSG          | \
                                                                                                    MCAN_INT_RX_FIFO0_WATERMARK | \
                                                                                                    MCAN_INT_RX_FIFO0_FULL)

stc_mcan_tx_msg_t stcTx1Msg;
stc_mcan_rx_msg_t stcRx1Msg;
stc_mcan_tx_msg_t stcTx2Msg;
stc_mcan_rx_msg_t stcRx2Msg;

stc_mcan_tx_msg_t Tx1Message;
stc_mcan_tx_msg_t Tx2Message;

uint32_t Can1AllocatedSize,Can2AllocatedSize;

void Can1InitConfig(void)
{
#if CAN1_EN
        stc_mcan_init_t stcMcanInit;
        stc_mcan_filter_t stcStdFilterList = MCAN_STD_FILTER0;
        stc_mcan_filter_t stcExtFilterList = MCAN_EXT_FILTER0;

        CLK_SetCANClockSrc(CLK_MCAN1, CLK_MCANCLK_SYSCLK_DIV5);//200M/5 = 40MHZ

        MCAN_StructInit(&stcMcanInit);
        stcMcanInit.u32Mode = MCAN_MD_NORMAL;
        stcMcanInit.u32FrameFormat = MCAN_FRAME_CLASSIC;
        /* Classic CAN. Baudrate 1Mbps, sample point 80% */
        //CAN 波特率 = CANClock / PRESC / (SEG_1 + SEG_2)
#if CAN1_BAUDRATE == 1000 //1M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2U;
#elif CAN1_BAUDRATE == 500 // 500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4U;
#elif CAN1_BAUDRATE == 250 // 250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8U;
#elif CAN1_BAUDRATE == 125 // 125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16U;
#endif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2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TimeSeg1      = 16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TimeSeg2      = 4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SyncJumpWidth = 4U;

        /* Message RAM 最多分配512个字,共2KB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AddrOffset        = 0u;//消息起始地址
        stcMcanInit.stcMsgRam.u32StdFilterNum      = 1u;//指定标准帧ID筛选器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ExtFilterNum      = 1u;//指定扩展帧ID筛选器的数量
        /* 接收RAM配置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0Num        = MCAN_RX_FIFO0_NUM;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0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1Num        = 0u;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1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BufferNum       = 0u;//指定专用Rx缓冲区元素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Buffer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 发送RAM配置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BufferNum       = MCAN_TX_BUF_NUM;//指定专用Tx缓冲区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FifoQueueNum    = MCAN_TX_FIFO_NUM;//Tx的FIFO(先进先出)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FifoQueueMode   = MCAN_TX_FIFO_MD;//FIFO模式 (或者队列)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EventNum        = 12u;
        /* 接收滤波器 */
        stcMcanInit.stcFilter.pstcStdFilterList     = &stcStdFilterList;
        stcMcanInit.stcFilter.pstcExtFilterList     = &stcExtFilterList;
        stcMcanInit.stcFilter.u32StdFilterConfigNum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StdFilterNum;
        stcMcanInit.stcFilter.u32ExtFilterConfigNum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ExtFilterNum;

        MCAN_Init(CM_MCAN1, &stcMcanInit);
        //can1 Message RAM所占空间
        Can1AllocatedSize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AllocatedSize;

        /* 水位设置 */
        MCAN_SetFifoWatermark(CM_MCAN1, MCAN_WATERMARK_RX_FIFO0, MCAN_RX_FIFO0_WATERMARK);
        /* 设置 RXFIFO 在接收满的情况下使用覆盖模式 */
        MCAN_RxFifoOperationModeConfig(CM_MCAN1, MCAN_RX_FIFO0, MCAN_RX_FIFO_OVERWRITE);

        MCAN_IntCmd(CM_MCAN1, MCAN_RX_INT_SEL, MCAN_INT_LINE0, ENABLE);
        /* Start the MCAN module */
        //MCAN_Start(CM_MCAN1);
#endif
}

void Can2InitConfig(void)
{
#if CAN2_EN
        stc_mcan_init_t stcMcanInit;
        stc_mcan_filter_t stcStdFilterList = MCAN_STD_FILTER0;
        stc_mcan_filter_t stcExtFilterList = MCAN_EXT_FILTER0;

        CLK_SetCANClockSrc(CLK_MCAN2, CLK_MCANCLK_SYSCLK_DIV5);

        MCAN_StructInit(&stcMcanInit);
        stcMcanInit.u32Mode = MCAN_MD_NORMAL;
        stcMcanInit.u32FrameFormat = MCAN_FRAME_CLASSIC;
        /* Classic CAN. Baudrate 1Mbps, sample point 80% */
#if CAN2_BAUDRATE == 1000 //1M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2U;
#elif CAN2_BAUDRATE == 500 // 500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4U;
#elif CAN2_BAUDRATE == 250 // 250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8U;
#elif CAN2_BAUDRATE == 125 // 125KBps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16U;
#endif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Prescaler     = 2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TimeSeg1      = 16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TimeSeg2      = 4U;
        stcMcanInit.stcBitTime.u32NominalSyncJumpWidth = 4U;

        /* Message RAM 最多分配512个字,共2KB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AddrOffset        = Can1AllocatedSize;//消息起始地址
        stcMcanInit.stcMsgRam.u32StdFilterNum      = 1u;//指定标准帧ID筛选器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ExtFilterNum      = 1u;//指定扩展帧ID筛选器的数量
        /* 接收RAM配置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0Num        = MCAN_RX_FIFO0_NUM;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0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1Num        = 0u;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Fifo1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BufferNum       = 0u;//指定专用Rx缓冲区元素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RxBuffer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 发送RAM配置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BufferNum       = MCAN_TX_BUF_NUM;//指定专用Tx缓冲区的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FifoQueueNum    = MCAN_TX_FIFO_NUM;//Tx的FIFO数量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FifoQueueMode   = MCAN_TX_FIFO_MD;//FIFO模式 (或者队列)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DataSize        = MCAN_DATA_SIZE_8BYTE;
        stcMcanInit.stcMsgRam.u32TxEventNum        = 12u;
        /* 接收滤波器 */
        stcMcanInit.stcFilter.pstcStdFilterList     = &stcStdFilterList;
        stcMcanInit.stcFilter.pstcExtFilterList     = &stcExtFilterList;
        stcMcanInit.stcFilter.u32StdFilterConfigNum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StdFilterNum;
        stcMcanInit.stcFilter.u32ExtFilterConfigNum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ExtFilterNum;

        MCAN_Init(CM_MCAN2, &stcMcanInit);
        //can2 Message RAM所占空间
        Can2AllocatedSize = stcMcanInit.stcMsgRam.u32AllocatedSize;

        /* 水位设置 */
        MCAN_SetFifoWatermark(CM_MCAN2, MCAN_WATERMARK_RX_FIFO0, MCAN_RX_FIFO0_WATERMARK);
        /* 设置 RXFIFO 在接收满的情况下使用覆盖模式 */
        MCAN_RxFifoOperationModeConfig(CM_MCAN2, MCAN_RX_FIFO0, MCAN_RX_FIFO_OVERWRITE);

        MCAN_IntCmd(CM_MCAN2, MCAN_RX_INT_SEL, MCAN_INT_LINE0, ENABLE);
        /* Start the MCAN module */
        //MCAN_Start(CM_MCAN2);
#endif
}

/**
* @brief  MCAN interrupt line 0 IRQ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CAN1_INT0_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RxBuffer;
        uint32_t u32TxBuffer = 0U;
        /* FIFO0接收到新数据 */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NEW_MSG)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NEW_MSG);
                //读取新数据
                if(MCAN_GetRxMsg(CM_MCAN1, MCAN_RX_FIFO0, &stcRx1Msg) == LL_OK)
                {

                }
        }

        //触发水位(watermark)中断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WATERMARK)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WATERMARK);

                u32RxBuffer = 0;u32TxBuffer = 0U;
                while(MCAN_GetRxMsg(CM_MCAN1, MCAN_RX_FIFO0, &stcRx1Msg) == LL_OK)
                {
                        McanLoadTxMsg(&stcTx2Msg, &stcRx1Msg);
                        stcTx2Msg.u32TxBuffer = 1UL << u32RxBuffer;
                        if (MCAN_AddMsgToTxBuffer(CM_MCAN2, &stcTx2Msg) == LL_OK)
                        {
                                u32TxBuffer |= stcTx2Msg.u32TxBuffer;
                        }
                        u32RxBuffer++;
                }
                MCAN_EnableTxBufferRequest(CM_MCAN2, u32TxBuffer);
        }
        //消息 FIFO 满中断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FULL)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1, MCAN_FLAG_RX_FIFO0_FULL);

                u32RxBuffer = 0;u32TxBuffer = 0U;
                while(MCAN_GetRxMsg(CM_MCAN1, MCAN_RX_FIFO0, &stcRx1Msg) == LL_OK)
                {
                        McanLoadTxMsg(&stcTx2Msg, &stcRx1Msg);
                        stcTx2Msg.u32TxBuffer = 1UL << u32RxBuffer;
                        if (MCAN_AddMsgToTxBuffer(CM_MCAN2, &stcTx2Msg) == LL_OK)
                        {
                                u32TxBuffer |= stcTx2Msg.u32TxBuffer;
                        }
                        u32RxBuffer++;
                }
                MCAN_EnableTxBufferRequest(CM_MCAN2, u32TxBuffer);
        }
}

/**
* @brief  MCAN interrupt line 0 IRQ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CAN2_INT0_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RxBuffer;
        uint32_t u32TxBuffer = 0U;
        /* FIFO0接收到新数据 */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NEW_MSG)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NEW_MSG);
                //读取新数据
                if(MCAN_GetRxMsg(CM_MCAN2, MCAN_RX_FIFO0, &stcRx2Msg) == LL_OK)
                {

                }
        }

        //触发水位(watermark)中断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WATERMARK)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WATERMARK);

                u32RxBuffer = 0;u32TxBuffer = 0U;//读取所有未读取的数据
                while(MCAN_GetRxMsg(CM_MCAN2, MCAN_RX_FIFO0, &stcRx2Msg) == LL_OK)
                {
                        McanLoadTxMsg(&stcTx1Msg, &stcRx2Msg);
                        stcTx1Msg.u32TxBuffer = 1UL << u32RxBuffer;
                        if (MCAN_AddMsgToTxBuffer(CM_MCAN1, &stcTx1Msg) == LL_OK)
                        {
                                u32TxBuffer |= stcTx1Msg.u32TxBuffer;
                        }
                        u32RxBuffer++;
                }
                MCAN_EnableTxBufferRequest(CM_MCAN1, u32TxBuffer);
        }
        //消息 FIFO 满中断
        if (MCAN_Get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FULL) == SET)
        {
                MCAN_ClearStatus(CM_MCAN2, MCAN_FLAG_RX_FIFO0_FULL);

                u32RxBuffer = 0;u32TxBuffer = 0U;//读取所有未读取的数据
                while(MCAN_GetRxMsg(CM_MCAN2, MCAN_RX_FIFO0, &stcRx2Msg) == LL_OK)
                {
                        McanLoadTxMsg(&stcTx1Msg, &stcRx2Msg);
                        stcTx1Msg.u32TxBuffer = 1UL << u32RxBuffer;
                        if (MCAN_AddMsgToTxBuffer(CM_MCAN1, &stcTx1Msg) == LL_OK)
                        {
                                u32TxBuffer |= stcTx1Msg.u32TxBuffer;
                        }
                        u32RxBuffer++;
                }
                MCAN_EnableTxBufferRequest(CM_MCAN1, u32TxBuffer);
        }
}

void McanLoadTxMsg(stc_mcan_tx_msg_t *pstcTxMsg, stc_mcan_rx_msg_t *pstcRxMsg)
{
        *pstcTxMsg = *((stc_mcan_tx_msg_t *)pstcRxMsg);
}

void Can1SendBuff(stc_mcan_tx_msg_t *pstcTxMsg)
{
        uint16_t tx_num = 0;
        pstcTxMsg->u32TxBuffer = MCAN_TX_BUF0;

        while((MCAN_AddMsgToTxFifoQueue(CM_MCAN1, pstcTxMsg) != LL_OK) && (tx_num < 0x1ff)) tx_num++;
}

void Can2SendBuff(stc_mcan_tx_msg_t *pstcTxMsg)
{
        uint16_t tx_num = 0;
        pstcTxMsg->u32TxBuffer = MCAN_TX_BUF0;

        while((MCAN_AddMsgToTxFifoQueue(CM_MCAN2, pstcTxMsg) != LL_OK) && (tx_num < 0x1ff)) tx_num++;
}

void Can1SendData(u32 ID, u32 IDE, u32 DLC, u8 data0,u8 data1,u8 data2,u8 data3,u8 data4,u8 data5,u8 data6,u8 data7)
{
        uint16_t tx_num = 0;

        Tx1Message.ID = ID; //can id
        Tx1Message.IDE = IDE; //0:标准帧        1:扩展帧
        Tx1Message.RTR = 0; //0:数据帧        1:远程帧
        Tx1Message.DLC = DLC; //数据长度
        Tx1Message.u32TxBuffer = MCAN_TX_BUF10;

        Tx1Message.au8Data[0] = data0;
        Tx1Message.au8Data[1] = data1;
        Tx1Message.au8Data[2] = data2;
        Tx1Message.au8Data[3] = data3;
        Tx1Message.au8Data[4] = data4;
        Tx1Message.au8Data[5] = data5;
        Tx1Message.au8Data[6] = data6;
        Tx1Message.au8Data[7] = data7;

        while((MCAN_AddMsgToTxFifoQueue(CM_MCAN1, &Tx1Message) != LL_OK) && (tx_num < 0x1ff)) tx_num++;
}

void Can2SendData(u32 ID, u32 IDE, u32 DLC, u8 data0,u8 data1,u8 data2,u8 data3,u8 data4,u8 data5,u8 data6,u8 data7)
{
        uint16_t tx_num = 0;

        Tx2Message.ID = ID; //can id
        Tx2Message.IDE = IDE; //0:标准帧        1:扩展帧
        Tx2Message.RTR = 0; //0:数据帧        1:远程帧
        Tx2Message.DLC = DLC; //数据长度
        Tx2Message.u32TxBuffer = MCAN_TX_BUF10;

        Tx2Message.au8Data[0] = data0;
        Tx2Message.au8Data[1] = data1;
        Tx2Message.au8Data[2] = data2;
        Tx2Message.au8Data[3] = data3;
        Tx2Message.au8Data[4] = data4;
        Tx2Message.au8Data[5] = data5;
        Tx2Message.au8Data[6] = data6;
        Tx2Message.au8Data[7] = data7;

        while((MCAN_AddMsgToTxFifoQueue(CM_MCAN2, &Tx2Message) != LL_OK) && (tx_num < 0x1ff)) tx_num++;
}

网友A:
神贴,可以放一下问题和解决过程嘛

网友B:
解决了的话,楼主就分享分享心得呗,也算帮助大家了

网友C:
挺好,解决了就挺好,不过想知道楼主遇到的是啥问题啊

网友D:
其实can通讯一般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啦

网友E:
有些时候用逻辑分析仪处理一下效率非常高

网友F:
这种小华的芯片的can还没用过,不过用之前可以用官方的例程跑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