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电源与复位实战经验合集-2

楼主(2024-12-04):
STM32L4 系列,目前是STM32 超低功耗产品中最强大的一个系列。它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低功耗模式的选择,包括STOP2 模式,包括低至30nA 的Shutdown 模式。对于这些模式,我们需要进行深入地了解,才能把它们用好。

客户在使用Nucleo-L053R8开发板调试的程序低功耗功能的时候发现,即使去掉JP6的跳线帽,程序依然在运行,进而怀疑所测试的电流是否是准确的。

问题: 问题由客户提出,客户在生产调试样机的时候,使用两周后发现几片样机出现VBUS 引脚在不接USB 线的时候有3V 左右的电压的问题。结论:由数据手册AMR 可以看出,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需要避免VIN>(VDD+4.0v)。

本篇讨论了STM32F107 中RCC_CSR 寄存器中PINRSTF 标志置位的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8S 器件上。据讲述:在生产中,发现STM8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具体表现是芯片的NRST引脚上有充放电的波形。此时,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某客户工程师在某型号新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器件,型号为:STM32F101xxT6。在其设计中, STM32 有两路供电,其中一路的电压为 3.3V,为 VDD 及 VDDA 供电,而另外一路的电压为 3.0V,为 VBAT 供电。两路供电都是由同一个蓄电池的输出电压,分别经过各自的电压转换电路处理而得到的。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B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其产品在老化测试中出现个 别样机通电后不工作的现象。对该样机重新通电,可以恢复正常。但在后续的测试中还会偶尔重现不 工作的现象,呈现很强的随机性。

初次接触到STM32F7,总会有个疑惑,为什么0地址变成了ITCM RAM的起始地址。系统复位还是从地址0处开始执行吗?如果是,那这似乎看起来是冲突的。实际上,STM32F7基于Cortex-M7内核,Cortex-M7和Cortex-M3/M4的复位序列有了一些不一样。在本文中,将针对这个问题做详细讲解。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205RGY6 器件上。据其硬件工程师讲述:由于所选型号是WCLSP66 封装的芯片,看到芯片上有REGOFF 和IRROFF 两个引脚是LQFP 所没有的,不知道如何使用,所以需要了解一下。

有客户在产品的设计中,使用外部IC 的GPIO 通过连接NRST 引脚来对STM32 MCU 进行复位控制时,会遇到以下问题:IC 可以对MCU 进行复位控制,但是芯片内部的复位信号(如看门狗等)不能对MCU 进行复位,甚至影响引脚功能。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L151K6U6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他撰写一段代码,让MCU 工作在LSI 主频上,然后通过WFI 指令进入WAIT 模式,电流达到400uA 左右,与数据手册中所描述的55uA 相去甚远,故请求撰写一例程供他参考。

STM32电源与复位实战经验合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