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嵌入式软件分层架构的设计原则

楼主(2024-12-04):
嵌入式软件分层架构的设计原则如下:
模块化和可扩展性:每一层应当保持松耦合,这样当硬件变化或某些功能扩展时,只需要修改对应的层次,而不影响整体架构。
硬件无关性:上层代码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依赖硬件,通过硬件抽象层与硬件交互,确保代码的可移植性。
资源效率:嵌入式系统通常具有有限的资源(如内存、处理能力),因此每一层都应考虑高效的资源管理,避免不必要的开销。

网友A:
软件分层架构的设计的API一定要规划好

网友B:
软件层次一定要确认到位

网友C(2025-01-04):
不同模块构成不同的层,层与层之间不能跨级调用

网友D:
每一层应当保持松耦合,这样当硬件变化或某些功能扩展时,只需要修改对应的层次,而不影响整体架构

网友E:
上层代码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依赖硬件,通过硬件抽象层与硬件交互,确保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F:
操作系统层应提供实时性保障,如中断优先级、任务调度等,以满足嵌入式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

网友G:
每个模块提供的接口要统一,只能增加,不能改

网友H:
同层级的模块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不能相互调用,只能调用它下一层的接口

网友I:
程序其实也是增删改查的一个过程

网友J:
上层代码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依赖硬件,通过硬件抽象层与硬件交互,确保代码的可移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