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配置STM32F4单片机的PWM外设

楼主(2024-12-04):
要配置STM32F4单片机的PWM(脉冲宽度调制)外设以生成特定的波形,需要设置以下关键参数:

1.时钟配置:
启用定时器的时钟。
根据需要配置定时器时钟的分频系数。
2.定时器配置:
配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如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或中心对齐模式)。
设置定时器的自动重载值(ARR),这决定了PWM波形的周期。
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PSC),用于调整PWM的频率。
3.PWM输出配置:
选择PWM模式(如PWM1模式或PWM2模式)。
配置输出比较极性(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
设置输出比较寄存器的值(CCR),这决定了PWM波形的占空比。
4.GPIO配置:
将GPIO引脚复用为定时器输出。
配置GPIO的模式为复用功能(AF)。
配置GPIO的输出类型为推挽输出。

网友A(2025-03-15):
你是想用哪一路定时器做 PWM?是 TIM1、TIM2 还是别的?不同定时器的配置方式有些区别。

网友B:
这个配置看起来挺标准的,你是要单通道 PWM 还是多通道同步输出?

网友C:
STM32F4 里面部分定时器支持高级 PWM,比如 TIM1 和 TIM8 还能做刹车保护,你需要用这些功能吗?

网友D:
你配置 GPIO 复用的时候,AF 选对了吗?不同定时器的 PWM 引脚对应的 AF 可能不一样。

网友E:
你是用 HAL 库还是直接寄存器配置 PWM?HAL 方便,但寄存器方式更灵活。

网友F:
你的 PWM 频率大概是多少?ARR 和 PSC 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计算才能得到合适的参数。

网友G:
PWM 需要输出稳定的话,最好检查一下 APB1 或 APB2 的时钟配置,确保时钟源正确。

网友H:
如果 PWM 没输出,可以先看看 TIMx->CNT 有没有在计数,确认定时器工作正常。

网友I:
记得打开 HAL_TIM_PWM_Start,不然 PWM 可能不会有输出信号。

网友J:
你要做的是标准 PWM 还是互补 PWM?如果是互补输出,还需要配置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