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多个PWM通道的同步控制

楼主(2024-12-04):
要实现多个PWM通道的同步控制,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如果多个PWM通道需要严格同步,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来生成这些PWM波形。
通过配置定时器的不同输出比较通道(如TIMx_CH1、TIMx_CH2等),可以生成多个同步的PWM波形。
使用外部触发:
如果不同定时器生成的PWM波形需要同步,可以使用外部触发信号。
配置一个定时器作为主定时器,生成触发信号。
其他定时器配置为从定时器,接收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并据此生成同步的PWM波形。
软件同步:
在软件中通过精确的时间控制来同步不同定时器的PWM波形。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对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A:
使用一个定时器来生成多个同步的 PWM 信号,能够确保所有通道的 PWM 波形是严格同步的。

网友B(2025-01-06):
STM32提供了多种方法来实现多个PWM通道的同步控制,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硬件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案。

网友C:
如果多个PWM通道需要严格同步,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来生成这些PWM波形

网友D:
如果不同定时器生成的PWM波形需要同步,可以使用外部触发信号

网友E:
配置一个定时器作为主定时器,生成触发信号。其他定时器配置为从定时器,接收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并据此生成同步的PWM波形

网友F:
在软件中通过精确的时间控制来同步不同定时器的PWM波形

网友G:
使用软件同步的方式通常用于对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