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 tft-lcd接口的图层

楼主(2024-12-04):
概要
gd32f450的显示器并行接口,硬件上就支持两个图层,对于需要静态显示背景,动态显示顶层的应用场合非常适合。同样的芯片还有stm32f429等。

对于图像的混合在这两款芯片中实际上有两个概论,一个是显示控制器,还有一个则是利用DMA的图像加数器,两款芯片暂时还没发现寄存器的配置上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名称上有些区别。

本文主要针对显示控制器多层混合相关细节进行探讨,以gd32f450的官方用户手册和官方库函数为参考。stm32f429类似。

整体流程
在手册中层混合过程框图:

层0和层1可由具体的寄存器配置存储区,那么用户可以更改自己的显示类容。

BG层只有一个寄存器可以去配置单一的一种颜色。

目标层为混合后,在屏幕显示的类容。

如何混合
需要搞清楚手册中提供的混合公式。公式如下:

BC:最终混合出来的颜色
BF1:混合因子1
C:当前层颜色
BF2:混合因子2
Cs:下一级混合的颜色,对于层0就是BG层,对于层1就是层0和BG层混合后的零时层。
混合因子1和混合因子2可由对应层的混合寄存器配置计算方法:

说明:

        恒定Alpha:可由层的恒定Alpha寄存器进行配置

        归一化恒定Alpha:恒定Alpha / 255。

        归一化的像素Alpha: 当像素带有透明度的时候,对于混合的结果可由像素去决定。

        为何要归一化? 若两个像素混合相加的结果大于其颜色深度,该如何解决?归一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像素按比例相加,这样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
按照混合的顺序,需要把层0当作背景层,层1当作前景层。

对于层0,我们需要配置恒定Alpha为255,混合因子的计算方式为归一化的恒定Alpha,那么根据公式可得到:

BC=1*C +(1-1)*Cs=C

那么零时层就等于层0;达到了我们把层0当作背景的目的。

对于层1,我们需要配置恒定Alpha为255,混合因子的计算方式为归一化的像素Alpha乘以归一化的恒定Alpha,那么可分为两种情况:

        若像素的Alpha为255:

BC=1*1*C+(1-1)*1*Cs=C

        若像素的Alpha为0:

  BC=0*1*C+(1-0)*1*Cs=Cs

可以发现,把层1需要显示的部分设为不透明,不需要显示的部分设为透明,即可与背景完美融合。

部分代码
层0和层1的配置: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leftpos = WINDOW_HOR_OFS;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rightpos = TLI_PIX_WIDTH - 1 + WINDOW_HOR_OFS;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toppos = WINDOW_VER_OFS;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bottompos =TLI_PIX_HEIGHT - 1 + WINDOW_VER_OFS;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ppf = LAYER_PPF_RGB565;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sa = 0xff;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default_blue = 0;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default_green = 0;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default_red = 0;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default_alpha = 0;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acf1 = LAYER_ACF1_PASA;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acf2 = LAYER_ACF2_PASA;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frame_bufaddr = (uint32_t)gImage_bg_buf;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frame_line_length = TLI_PIX_WIDTH*2+3;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frame_buf_stride_offset = TLI_PIX_WIDTH*2;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8974298/article/details/143730931

网友A(2025-01-31):
两个像素按比例相加,这样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具备 24 位 RGB 并行像素输出,每像素 8 位(RGB888),可呈现出丰富、逼真的色彩。

网友C:
最高可支持 XVGA(1024x768)分辨率,能够满足多种尺寸和分辨率的 TFT-LCD 显示屏需求。

网友D:
硬件上支持两个独立的显示图层,这对于需要静态显示背景、动态显示顶层等复杂应用场景非常适用

网友E:
具有完全可编程的时序参数,可根据不同的 TFT-LCD 显示屏特性和具体应用需求,精确地配置水平同步脉冲、水平后沿、垂直同步脉冲、垂直后沿等时序参数,以确保图像显示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F:
内置 DMA 引擎,能够不断地将数据从系统内存移动到 TLI,然后输出到外部 LCD 显示器,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减少了 CPU 的负担,使得图像显示更加流畅

网友G:
GD32F450 的多个通用 IO 口可复用为 TFT-LCD 接口功能引脚,具体的引脚分配和功能定义可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