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的四线SPI(qspi)支持DMA读写吗

楼主(2024-12-04):
文档没有明确说明,有用过的兄弟吗

网友A:
支持的 … 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532-1-1.html

网友B:
支持DMA读写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 … https://bbs.21ic.com/icview-3414532-1-1.html

好的 谢谢

网友C:
是的,GD32H7系列微控制器的四线SPI(QSPI)通常支持DMA读写功能。DMA是一种允许外设与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的技术,无需通过CPU介入,这可以大大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D:
为了使用DMA与QSPI进行数据传输,你需要正确配置DMA控制器与SPI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并正确设置数据传输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长度等参数。

网友E:
具体的配置方法可能会因GD32H7系列的不同型号而略有差异。因此,建议查阅GD32H7系列MCU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以获取详细的关于DMA与QSPI的配置和使用信息。

网友F:
一般SPI的话是支持DMA的,但是你说的QSPI不知道啊

网友G:
可能支持吧,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H:
我建议是直接用可视化配置工具试试,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个不清楚啊,但是SPI肯定支持DMA

网友J:
直接问问代理商或者FAE试试呢

网友K:
QSPI好像已经很快了吧,但是支不支持DMA确实不知道

楼主(2025-02-12):
引用 网友H:
我建议是直接用可视化配置工具试试,也许是可以的

GD有这样的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