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中世纪如何测出行星轨道

楼主(2024-12-04):
中世纪那些天文观测者,只有一个望远镜,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计算出行星轨道。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他们不仅算出了轨道,甚至还归纳出了公式。太可怕了
怎么做到的

行星在望远镜里面只是一个点而已,短时间看,只是一个静止的光点,他们的轨道周期普遍都是几个地球年
通过短时间的观察,可以看见整个轨道周期?

他们怎么计算的? 谁见过推导过程?

网友A:
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在没有现代天文仪器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肉眼观测和几何模型来推测行星的轨道。例如,他们使用星盘这种仪器来测量天体的位置。星盘由一个圆盘和一个窥管组成,可以用来测量天体的角度位置。

此外,中世纪的天文学家还使用了多种方法来测量行星的位置。其中包括借助望远镜观测行星位置、通过计算确定行星位置以及使用星表查找行星位置等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天文学家确定行星的位置和轨迹。

然而,由于当时的观测技术和理论知识有限,中世纪的天文学家无法精确测量行星的轨道。直到16世纪末,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后,才开始对行星轨道有了更准确的理解。随后,开普勒通过对行星运动的系统分析,发现了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并归纳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从而更准确地揭示了行星运动的规律。

网友B:
非常奇怪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用什么来测速和定位的,至于六分仪根本不知道咋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奇怪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用什么来测速和定位的,至于六分仪根本不知道咋用。 ...

郑和下西洋时,采用了多种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工具来测速和定位,包括天文定位(牵星术)、航海图和罗盘针。这些技术和工具的综合运用,使得郑和的船队能够在茫茫大海中较为准确地确定方位和航向,成功完成了七次远洋航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郑和下西洋时,采用了多种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工具来测速和定位,包括天文定位(牵星术)、航海图和罗盘针。 ...

这些都看过介绍,不过都听不明白,除了知道北极星和太阳定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