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CH32V003A4M6怎么下载烧录?

楼主(2024-12-04):
CH32V003A4M6怎么下载烧录?
手上只有个WCH-Link,没有WCH-LinkE,试着用WCHISPTool 工具串口下载(连接PD5、PD6)也不行

网友A(2025-08-02):
CH32V003A4M6,是哪家芯片?是否需要专门的下载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32V003A4M6,是哪家芯片?是否需要专门的下载工具?

CH32V003为沁恒RISC-V内核的通用MCU,一般配合WCH-LinkE进行下载

网友C:
什么?单线下载 不科学吧 至少2线 swd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线下载 不科学吧 至少2线 swd模式。

我记得好像是的,用SWDIO单线,为了能下载还专门买了个新的WCHLINKE
这个地址有详细介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5&id=704098651367&mi_id=0bPS7zSwonAvceMa_EZKoyRtdYhFMXXHBA7m3EbR8YivTBtckjvLLWd0gOHilfbG5ADH2jqU-rlntttz2CLhX2JF4Y6XG2HwyBM5lY-uzxc&ns=1&priceTId=2150448e17554226544303268e12c2&skuId=4952265616776&spm=a21n57.1.hoverItem.2&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3A%228a6a29c769b3a60148f90033a547e579%22%7D&xxc=taobaoSearch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WCHISPTool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停止位等,这些设置错误也可能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E(2025-09-17):
建议去WCH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和工具,然后按照教程一步步操作。

网友F:
如果串口下载不行,检查一下PD5和PD6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串口号

楼主(2025-10-24):
引用 网友F:
如果串口下载不行,检查一下PD5和PD6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串口号
...

可以下载了。买两次Link-e。下载时提示升级,升级中途失败了,不得不买Link-e。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下载了。买两次Link-e。下载时提示升级,升级中途失败了,不得不买Link-e。 ...

link-e是通用设备还是只针对沁恒的芯片?

网友H:
CH32V003A4M6 是兆易创新(GigaDevice)基于 RISC-V 内核的低成本 MCU,其下载烧录仅支持 SWD 模式(无 UART 下载功能),核心依赖兆易官方的 MounRiver Studio 工具链或第三方 SWD 调试器配合烧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