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环形缓冲区ringbuffer在APM32F407串口数据接收中的应用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ringbuffer介绍

首先,什么是环形缓冲区(ringbuffer)?环形缓冲区是具有固定的有限大小的缓冲区。它是一种队列数据结构,只不过它不是线性队列,而是环形队列。

环形缓冲区的环形,不是指物理内存上是连成一个环的,而是它在逻辑上是一个环形,它有两个索引值:
  • 写指针:当生产者(比如串口接收到数据)写入数据到缓冲区时,写指针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 读指针:当消费者在缓冲区获取到一个数据时,读指针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写入数据时,写指针递增;读出数据时,读指针递增。读指针索引不应该跳过写指针索引, 两个索引在到达缓冲区末端时都应该被赋值为0,这样就可以允许海量的数据流过缓冲区。

但是当写指针的下一个位置等于读指针时,说明缓冲区的数据已经满了,这时再继续往缓冲区写入数据则会覆盖还未来得及处理的数据。

对于环形缓冲区的详细介绍,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源。

这里不过多介绍环形缓冲区的原理,本文着重介绍环形缓冲区在APM32F407串口快速接收大量数据时,如何处理数据做到不丢包

2. ringbuffer的代码实现

实现环形缓冲区的形式有使用数组的,也可以使用链表。我这里为了实现简单,就用数组作为 ringbuffer 的内存来实现。

在实现 ringbuffer 时,要有两个指针,读指针和写指针。每当向 ringbuffer 中写入一个数据时,写指针加1;同理从 ringbuffer 中读取一个数据时,读指针加1。

对于 ringbuffer 的读写操作,我们有几个重点问题需要考虑:

  • 读写指针移动到 ringbuffer 的最大长度之后,如何返回首位置?
    对于 ringbuffer 的读写指针位置的计算,精髓就在于对读写指针进行取模运算。即当读写指针移动一个位置时,然后对 ringbuffer 的大小进行取模运算,这样当读写指针移动到最末尾时,取模运算的结果就是 0,即返回的 ringbuffer 的首位置了。代码表示如下:
    write_index     : 当前写位置
    read_index      : 当前读位置
    ringbuffer_size : ringbuffer 缓冲区的大小

    /* 读写指针每移动一个位置,都对 ringbuffer 大小进行取模运算 */
    write_index = (write_index + 1) % ringbuffer_size
    read_index = (read_index + 1) % ringbuffer_size

  • 如何判断 ringbuffer 为空?
    读写指针的位置相等时,说明 ringbuffer 为空。
    write_index == read_index

  • 如何判断 ringbuffer 为满?
    当写指针的下一个位置等于读指针的位置时,那么 ringbuffer 为满。
    (write_index + 1) % ringbuffer_size == read_index

2.1 ringbuffer数据结构定义

ringbuffer 的数据结构封装如下,主要成员有读写指针,还有指向用户提供 buffer 的指针和 buffer 的大小。

其中,读写指针的这两个成员,很可能会因为外部一些原因(比如串口中断)造成读写位置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编译器很可能不知道,所以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而加上 volatile 关键字修饰。

typedef struct _ringbuffer_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ad_index;           /* 当前读位置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rite_index;          /* 当前写位置 */
    unsigned int buffer_size;                   /* ringbuffer大小 */
    unsigned char *buffer_ptr;                  /* 指向ringbuffer */
} ringbuffer_t;

2.2 ringbuffer初始化

/*
* 函数作用 : 初始化ringbuffer结构体(句柄)
* 参数  rb   : 指向ringbuffer句柄
* 参数  pool : 指向ringbuffer缓冲区,用户调用时一般提供一个数组
* 参数  size : 缓冲区的大小
* 返回值 : 无
*/
void ringbuffer_init(ringbuffer_t *rb, unsigned char *pool, unsigned int size)
{
    /* initialize read and write index */
    rb->read_index = 0;
    rb->write_index = 0;

    /* set buffer pool and size */
    rb->buffer_ptr = pool;
    rb->buffer_size = size;
}

主要是初始化 ringbuffer_t 结构体成员。用户需要提供一个定义好的数组变量,传递到这个初始化函数中,从而使得 buffer_ptr 这个指向具体 buffer 的成员指向用户提供的一个数组。

2.3 ringbuffer写数据

前面已经介绍了,读写指针移动运算的精髓就在于,对 ringbuffer 的大小进行取模运算。

另外,当写指针的下一个位置与当前读位置相等时,说明 ringbuffer 已经满了,这个时候就不再继续向环形缓冲区写入数据了。

代码实现如下:

/*
* 函数作用 : 向目标缓冲区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ch : 要写入ringbuffer的数据
* 参数  rb : 指向ringbuffer句柄
* 返回值   : 写入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int ringbuffer_write(unsigned char ch, ringbuffer_t *rb)
{
    if (rb->read_index == ((rb->write_index + 1) % rb->buffer_size))
    {
        return -1;
    }
    else
    {
        rb->buffer_ptr[rb->write_index] = ch;
        rb->write_index = (rb->write_index + 1) % rb->buffer_size;
        return 0;
    }
}

2.4 ringbuffer读数据

当读写指针相等时,ringbuffer 为空。具体代码实现如下:

/*
* 函数作用 : 向目标缓冲区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ch : 把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ch所指向的内存
* 参数  rb : 指向ringbuffer句柄
* 返回值   : 读取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int ringbuffer_read(unsigned char *ch, ringbuffer_t *rb)
{
    if (rb->read_index == rb->write_index)
    {
        return -1;
    }
    else
    {
        *ch = rb->buffer_ptr[rb->read_index];
        rb->read_index = (rb->read_index + 1) % rb->buffer_size;
        return 0;
    }
}

3. APM32F407串口中使用ringbuffer接收数据

3.1 为什么需要ringbuffer接收串口数据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时,每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就会触发一次中断,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字节的数据交给上一层的程序进行处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就处理一下,太过于频繁。有时也可能因为数据量太大,或者接收数据太快,而上层代码来不及处理数据,等到下一次接收的数据来到时,很可能会覆盖掉没来得及处理的数据。这是就会出现丢包的现象。

为了防止丢包,我们可以在中断中暂时先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区里面,等到CPU去处理时,一次性就把所有的数据都取出来进行处理。而对于这种对数据的读和写的过程,使用环形缓冲区是非常适合的。

3.2 初始化串口和ringbuffer

使用串口接收数据,先对串口进行初始化,以及对 ringbuffer 进行初始化。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_rx_buffer[16];  // 环形缓冲区所指向的数组
static ringbuffer_t uart_rx_ringbuffer;   // 环形缓冲区句柄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StructInit(&usart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 COM1 init*/
APM_COMInit(COM1,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1 RXBNE interrput */
USART_EnableInterrupt(USART1, USART_INT_RXBNE);
USART_Clear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1_IRQn,1,0);

// systick delay init
delay_init();

/* 初始化ringbuffer,使得ringbuffer指向用户提供的数组 */
ringbuffer_init(&uart_rx_ringbuffer, uart_rx_buffer, sizeof(uart_rx_buffer));

3.3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在串口中断中,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我们刚刚定义的 ringbuffer 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nt ch = -1;

    if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 RESET) &&
        (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RXBNE) != RESET))
    {
        while (1)
        {
            ch = -1;
            if (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 RESET)
            {
                ch =  USART1->DATA_B.DATA & 0xff;
            }
            if (ch == -1)
            {
                break;
            }
            /* 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存入 ringbuffer */
            ringbuffer_write(ch, &uart_rx_ringbuffer);
        }
    }
}

3.4 主循环

在主循环中,循环等待环形缓冲区是否有数据可读,如果有则把数据回显给串口终端软件。并且故意插入一段时间的延时,这样进行模拟CPU在处理其他的任务,测试是否会出现数据丢包的现象。

主循环示意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此处省略串口和ringbuffer的初始化

    while (1)
    {
        // 等待环形缓冲区是否有数据
        if (ringbuffer_read(&temp, &uart_rx_ringbuffer) == 0)
        {
            // 环形缓冲区有数据可读,把数据回显到串口终端
            USART_TxData(USART1, temp);
        }

        delay_ms(3);  // 故意插入延时,测试是否有丢包现象
    }
}

4. 测试结果

4.1 测试是否丢包

使用串口助手,每隔 10ms 自动发送一次数据,而在 main 函数故意延时3ms再去把 ringbuffer 的数据读出来在发送到串口助手上。

我们前面的代码定义的 ringbuffer 的大小是 16 字节,在串口助手中,当我们每隔 10ms 发送 5 个字节时,main 函数延时 3ms 再接收。这时可以发现是没有出现丢包的现象的,实验结果如下:

4.2 制造丢包环境进行补充测试

但是,如果我们一次性发送的数据大于 ringbuffer 的大小(16字节)时,那么就会出现丢包的现象了。

另外,如果每 10ms 一次性发送 10 个字节,由于 main 函数延时的时间太长才去处理数据的话,那么长期堆积下去,这时也会造成数据丢包的现象。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次性要接收的数据量太大,或者说处理的速度太慢,为了防止数据丢包现象,最好自己评估把 ringbuffer 的大小设置大一点。理论上如果一次介绍的数据量特别大,速度特别快,那么就需要把buffer缓冲区设计的大一些。

下面附件是环形缓冲区应用的工程源码,上传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A(点评):
从环形缓冲区的介绍和简单实现切入,结合APM32F407的串口接收,实现对串口接收数据的缓冲接收,并测试不同情况下的表现情况。

网友B(2024-12-14):
下载学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