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入halt状态可以操作mcu的flash吗

楼主(2024-12-05):
我先来实际测试一下,使用的软件是SPAnalyzer (下载链接https://std.plus)
- 下载可执行的bin文件,确保CPU进入running状态

- 在cpu running状态下尝试擦除操作

- 先执行halt操作再尝试擦除操作

在很多MCU中,操作Flash(例如擦除、写入或修改Flash存储)通常需要将CPU进入一个“暂停”或“停止”状态,这有助于避免在Flash操作期间发生中断或未完成的操作,确保Flash的稳定性和正确性。具体要求取决于MCU的型号和其Flash控制器的设计 一般来说,MCU的Flash操作有以下几种常见要求:
  • 进入暂停模式(Halt/Stop模式): 在某些MCU中,为了确保对Flash的操作不被打断,需要将CPU或主频降低到最低或使CPU进入停止状态。这可以避免发生意外的中断,尤其是对于需要持续长时间写入或擦除操作的情况。
  • 禁止中断: 即使没有完全暂停CPU,通常也会禁止中断和外部事件,以防止在Flash操作过程中发生干扰。

网友A:
一般擦写时自动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擦写时自动进入保护状态

你这个自动是擦除的软件帮你做的吧

网友B:
一般肯定要禁止所有中断

楼主:
一直说的不是操作flash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说的不是操作flash么

就是内部FLASH而已,叫EEPROM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