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AURIX TC3xx学习笔记GTM模块

楼主(2024-12-05):
引言
GTM(Generic Timer Module,通用定时器)用户手册[3]阅读笔记,并参照官方的视频[4]补充一些内容。
缓慢更新中。

功能改进
下图是TC3x相对于TC2x的改进。抽空可以总结一下TC4x相对于TC3x的改进。

一些缩写
GTM Generic Bus Interface (AEI) 一个总线接口。
功能细节
前5个(0~4) Clusters可以工作在200MHz,后面的只能100MHz。

GTM Clock and Time Base Management (CTBM)
CTBM只存在于Cluster0中,GTM所有模块中的时基都由CTBM产生。

Clock Management Unit (CMU)

External Generation Unit (EGU)
产生3路外部时钟输出,信号约为50%占空比,分频由2个24位寄存器的比值控制。

Configurable Clock Generation sub-unit (CFGU)
产生8路可配置时钟,分频寄存器CLK_CNT有24位。出来的时钟会送到每个Cluster的CCM模块进一步配置。

Fixed Clock Generation (FXU)
产生5路固定时钟,可用于TOM的PWM生成,分频固定为1, 16, 256, 4096, 65536。

Time Base Unit (TBU)
GTM的全局时钟。TBU_CH0为27位,CH1和CH2是24位。

Cluster Configuration Module (CCM)
其源可选CMU中的下列时钟:

由几个逻辑控制的CMU_CLK8
可配时钟CFGU的0~7
固定时钟FXU的0
一共可以输出9个时钟,不分频或2分频

Timer Input Module (TIM)
时钟来自可配置时钟CMU_CLK。
7种工作模式,其中TBCM是几个输入通道实现组合逻辑,仅能在CH0实现,因为会占用其他通道。

输入可选TOM或ATOM的输出,芯片内部已经连好:(这个图手册中似乎没有)

EXT_CAP可捕获内部事件、中断。
接着信号送到滤波模块。

Timer Output Module (TOM)
8组16个独立的通道,时钟来自固定时钟CMU_FXCLK,16位计数器。
有1个全局控制器同时控制8个组。
输出PWM时,CM0相当于周期,CM1相当于占空比。SR0和SR1是影子寄存器。

TC3x相比于TC2x的提升:

可以用2个channel构成主从模式,输出一些更复杂的PWM组合,但要注意CCU0的复位信号送到其他channel时,会存在一个时钟周期的延迟。

Advanced Routing Unit (ARU)
高级路由单元

ARU-connected Timer Output Module (ATOM)
时钟来自可配置时钟CMU_CLK。

ATOM可以从ARU获取CCU0和CCU1,并且这两个值可以在一次传输中同时获取。所以只要PWM周期比ARU的最差延迟长,就可以正确产生小的或者大的占空比。

Dead Time Module (DTM)
死区的边延相对于参考信号,由于存在内部逻辑电路,存在3个clk的延迟。
死区模块DTM有移相的功能,但注意不是电力电子里常用的调整PWM的相位。而是指在触发信号的帮助下,让后一个通道重复前一个通道的信号。可以用在移相全桥的过流保护中,过流时两个桥臂的移相角清0,不再传输功率。
提供输出硬件关断功能。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hyorwhnt/article/details/144188670

网友A(2025-02-28):
通过优化功耗管理,TC3x 能够在高频率下保持较低的功耗,更适用于需要高效能和低功耗的应用场景。

网友B:
前5个(0~4) Clusters可以工作在200MHz,后面的只能100MHz。

网友C:
学习思路很好,感谢

网友D:
深入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E:
AURIX TC3xx学习笔记GTM模块

网友F(2025-04-29):
你提到“抽空总结TC4x”,确实非常必要。你可以考虑添加一个 “对比表格 + 总结性描述” 的段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