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模块使用:AHT10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4-12-05):
AHT10,新一代温湿度传感器在尺寸与智能方面建立了新的标准:它嵌入了适于回流焊的双列扁平无引脚SMD 封装,底面 4 x 5mm ,高度1.6mm。传感器输出经过标定的数字信号,标准 I 2 C 格式。AHT10 配有一个全新设计的 ASIC专用芯片、一个经过改进的MEMS半导体电容式湿度传感元件和一个标准的片上温度传感元件,其性能已经大大提升甚至超出了前一代传感器的可靠性水平,新一代温湿度传感器,经过改进使其在恶劣环境下的性能更稳定。每一个传感器都经过校准和测试,在产品表面印有产品批号。由于对传感器做了改良和微型化改进,因此它的性价比更高,并且最终所有设备都将得益于尖端的节能运行模式。 应用范围主要在暖通空调 、除湿器、测试及检测设备、消费品、汽车 、自动控制、数据记录器、气象站、家电、湿度调节、医疗及其他相关温湿度检测控制。

一、模块来源
模块实物展示: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TX_QCmEmy8DWgxgtgXXFw
提取码:pp3k

二、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1.8~3.6V

工作电流:0.25~23uA

湿度误差:±2%RH

温度误差:±0.3℃

输出方式: IIC

管脚数量:3 Pin

以上信息见厂家资料文件

三、移植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将例程移植至CW32F030C8T6开发板上【能够测量环境温湿度】。首先要获取资料,查看数据手册应如何实现读取数据,再移植至我们的工程。

3.1查看资料
器件地址为 0x38 ,但是最后一位是读写位,需要空出一位给读写位,因此需要左移一位,即 0x38<<1 得到 0X70

采集步骤:(写=0,读=1)

起始信号->器件地址左移1位+写 -> 等待传感器应答 -> 发送触发测量命令(0XAC)-> 等待传感器应答 -> 发送数据位0X33 -> 等待传感器应答 -> 发送数据位0x00 -> 等待传感器应答 -> 停止信号(可不加)-> 起始信号 ->器件地址左移1位+读 -> 等待传感器应答 -> 读取8位数据(状态字)-> 主机发送应答 -> 读取湿度高位数据 -> 主机发送应答 -> 读取湿度低位数据 -> 主机发送应答-> 读取湿度最后4位数据和温度最高的4位数据 -> -> 主机发送应答 -> 读取温度8数据 -> 主机发送应答-> 读取温度8位数据 -> 主机发送应答 -> 停止信号。

8位状态字,各个位表示的意义。

示例:

状态位 = 0x1C

        0X1C = 0001 1100
        bit7  = 设备空闲
        bit6~5= NOR mode
        bit4  = 保留
        BIT3  = 1已校准
        bit0~2= 保留
湿度换算公式:其中SRH等于读取到的20位湿度数据整合后的数据。

RH(%)=(SRH/2的20次方)* 100

温度换算公式:其中ST等于读取到的20位温度数据整合后的数据。

3.2引脚选择

模块接线图

3.3查移植至工程
移植步骤中的导入.c和.h文件与【CW32模块使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相同,只是将.c和.h文件更改为bsp_aht10.c与bsp_aht10.h。这里不再过多讲述,移植完成后面修改相关代码。

在文件bsp_aht10.c中,编写如下代码。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4-04-01     LCKFB-LP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sp_aht1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float Temperature = 0;
float Humidity = 0;

/******************************************************************
* 函 数 名 称:IIC_Start
* 函 数 说 明:IIC起始时序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1);
        SCL(1);
        delay_us(4);

        SDA(0);
        delay_us(4);
        SCL(0);

}
/******************************************************************
* 函 数 名 称:IIC_Stop
* 函 数 说 明:IIC停止信号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SCL(0);
        SDA(0);
        delay_us(4);

        SCL(1);
        SDA(1);
        delay_us(4);

}

/******************************************************************
* 函 数 名 称:IIC_Send_Ack
* 函 数 说 明:主机发送应答或者非应答信号
* 函 数 形 参:0发送应答  1发送非应答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IIC_Send_Ack(unsigned char ack)
{
        SDA_OUT();
        SCL(0);
        SDA(0);
        delay_us(2);
        if(!ack) SDA(0);
        else     SDA(1);
        SCL(1);
        delay_us(2);
        SCL(0);
        SDA(1);
}

/******************************************************************
* 函 数 名 称:I2C_WaitAck
* 函 数 说 明:等待从机应答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0有应答  1超时无应答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void)
{
    char ack = 0;
    unsigned char ack_flag = 10;

    SDA(1);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

    SDA_IN();
    delay_us(2);

    while( (SDA_GET()==1) && ( ack_flag ) )
    {
            ack_flag--;
            delay_us(3);
    }

    if( ack_flag <= 0 )
    {
            IIC_Stop();
            return 1;
    }
    else
    {
            SCL(0);
            SDA_OUT();
    }
    SDA(0);
    return ack;
}

/******************************************************************
* 函 数 名 称:Send_Byte
* 函 数 说 明:写入一个字节
* 函 数 形 参:dat要写人的数据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Send_Byte(uint8_t dat)
{
        int i = 0;
        SDA_OUT();
        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 i = 0; i < 8; i++ )
        {
                SDA( (dat & 0x80) >> 7 );
                delay_us(1);
                SCL(1);
                delay_us(2);
                SCL(0);
                delay_us(2);
                dat<<=1;
        }
}

/******************************************************************
* 函 数 名 称:Read_Byte
* 函 数 说 明:IIC读时序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读到的数据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SCL(0);
                delay_us(2);
                SCL(1);
                delay_us(2);
                receive<<=1;
                if( SDA_GET() )
                {
                        receive|=1;
                }
                delay_us(1);
        }
        SCL(0);
        return receive;
}

/******************************************************************
* 函 数 名 称:AHT10Reset
* 函 数 说 明:软件复位
* 函 数 形 参: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AHT10Reset(void)
{
        IIC_Start();
        Send_Byte(0x70);
        I2C_WaitAck();
        Send_Byte(0xba);
        I2C_WaitAck();
        IIC_Stop();
}

/******************************************************************
* 函 数 名 称:AHT10_GPIO_Init
* 函 数 说 明:AHT10的引脚初始化
* 函 数 形 参:无
* 函 数 返 回:无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void AHT1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初始化结构体

    RCC_AHT10_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SDA|GPIO_SCL;   // 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 输出速度高
    GPIO_Init(PORT_AHT10,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

    delay_ms(50);//延时50ms让传感器稳定
    IIC_Start();
    Send_Byte(0x70);  //获取状态
    //初始化校准
    Send_Byte(0xe1);
    Send_Byte(0x08);
    Send_Byte(0x00);
    IIC_Stop();
    delay_ms(50);//延时50ms让传感器稳定
}

/**********************************************************
* 函 数 名 称:AHT10_Read
* 函 数 功 能:读取AHT10的温湿度数据
* 传 入 参 数:无
* 函 数 返 回:0读取成功
* 作       者:LC
* 备       注:无
**********************************************************/
unsigned char AHT10_Read(void)
{
        char timeout = 0;
        unsigned char buff[6] = {0};
        unsigned int dat = 0;

        IIC_Start();//起始信号
        Send_Byte(0X38<<1 | 0);                  //器件地址+写命令
        I2C_WaitAck();                //等待传感器应答
        Send_Byte(0XAC);//寄存器地址:触发测量命令
        I2C_WaitAck();//等待传感器应答

        Send_Byte(0X33);//发送数据位
        I2C_WaitAck();//等待传感器应答

        Send_Byte(0X00);//发送数据位
        I2C_WaitAck();//等待传感器应答

        IIC_Stop();        //停止信号

        do{
            delay_ms(1);//超时判断,等待传感器采集数据
            timeout++;
            IIC_Start();//重新发送起始信号
            Send_Byte(0X38<<1  | 1);//器件地址+写命令
        }while( I2C_WaitAck() == 1 && timeout < 5 );

        buff[0] = Read_Byte();//读取状态字
        IIC_Send_Ack(0);//主机发送应答

        buff[1] = Read_Byte();//湿度高8位数据
        IIC_Send_Ack(0);//主机发送应答

        buff[2] = Read_Byte();//湿度低8位数据
        IIC_Send_Ack(0);//主机发送应答

        buff[3] = Read_Byte();
        IIC_Send_Ack(0);//主机发送应答

        buff[4] = Read_Byte();
        IIC_Send_Ack(0);//主机发送应答

        buff[5] = Read_Byte();
        IIC_Send_Ack(1);//主机发送应答

        IIC_Stop();//停止信号

        delay_ms(20);

        //高位在前
        dat = (((buff[1]<<12) | (buff[2]<<4)) | (buff[3]>>4));
        Humidity = dat / 1048576.0 * 100.0;

        dat = 0;
        dat = ((buff[3] &0x0F) << 16 ) | ( buff[4] << 8) | buff[5];
        Temperature = (dat/1048576.0) * 200 - 50;

        AHT10Reset();                // AHT10复位
        AHT10_GPIO_Init();        // GPIO重新初始化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称:Get_Temperature
* 函 数 功 能:获取采集后的温度数据
* 传 入 参 数:无
* 函 数 返 回:温度数据,单位℃
* 作       者:LC
* 备       注:必须先采集与数据,否则返回0或者之前的数据
**********************************************************/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
        return Temperature;
}

/**********************************************************
* 函 数 名 称:Get_Humidity
* 函 数 功 能:获取采集后的湿度数据
* 传 入 参 数:无
* 函 数 返 回:湿度数据,单位%RH
* 作       者:LC
* 备       注:必须先采集与数据,否则返回0或者之前的数据
**********************************************************/
float Get_Humidity(void)
{
        return Humidity;
}

在文件bsp_aht10.h中,编写如下代码。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4-06-20     LCKFB-LP    first version
*/
#ifndef _BSP_AHT10_H_
#define _BSP_AHT10_H_

#include "board.h"

//端口移植

#define RCC_AHT10_ENABLE()  _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PORT_AHT10          CW_GPIOB

#define GPIO_SDA            GPIO_PIN_9
#define GPIO_SCL            GPIO_PIN_8

//设置SDA输出模式
#define SDA_OUT()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SDA;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
                        GPIO_Init(PORT_AHT10, &GPIO_InitStruct);       \
                     }
//设置SDA输入模式
#define SDA_IN()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SDA;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
                        GPIO_Init(PORT_AHT10, &GPIO_InitStruct);       \
                    }
//获取SDA引脚的电平变化
#define SDA_GET()       GPIO_ReadPin(PORT_AHT10, GPIO_SDA)
//SDA与SCL输出
#define SDA(x)          GPIO_WritePin(PORT_AHT10, GPIO_SDA, (x?GPIO_Pin_SET:GPIO_Pin_RESET) )
#define SCL(x)          GPIO_WritePin(PORT_AHT10, GPIO_SCL, (x?GPIO_Pin_SET:GPIO_Pin_RESET) )

void AHT10_GPIO_Init(void);
unsigned char AHT10_Read(void);
float Get_Temperature(void);
float Get_Humidity(void);

#endif

四、移植验证
在自己工程中的main主函数中,编写如下。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4-06-20     LCKFB-LP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uart.h"
#include "bsp_aht10.h"

int32_t main(void)
{
    board_init();        // 开发板初始化

    uart1_init(115200);        // 串口1波特率115200

    AHT10_GPIO_Init();//AHT10引脚初始化
    printf("Start\r\n");
    while(1)
    {
        //采集温湿度
        AHT10_Read();

        //串口打印温度数据
        printf("温度 = %.2f\r\n", Get_Temperature() );
        //串口打印湿度数据
        printf("湿度 = %.2f\r\n", Get_Humidity() );

        printf("\n");
        delay_ms(1000);

    }
}

上电现象:每隔大约一秒测量一次温湿度。

模块移植成功案例代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dMHBLOyabVYgR11D20U2Q?pwd=LCKF

提取码:LCKF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44116572

网友A:
看程序,是使用软件模拟方式通讯的。

网友A:
楼主没试试用I2C外设,用硬件方式?

网友B:
IIC通讯其实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C:
非常不错温度传感器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