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32F407,CAN初始化和中断问题

楼主(2024-12-05):
在配置can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记录一下

1:注意使用can1的时候,can0的时钟也要打开。

2、在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中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目前依然不了解对应原理,先默认0!!!

3、用GD32F407调试CAN时,发现第二个CAN进入不了中断,可能就和上面两个因素有关系。

4、 can的中断服务函数有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void CAN0_RX1_IRQHandler(void)

void CAN1_RX1_IRQHandler(void)

用哪个和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配置有关,CAN_FIFO0就是RX0_IRQHandler。CAN_FIFO1就是RX1_IRQHandler;

/*
引脚配置,时钟使能在别处。就不复制过来了。
*/

void Can_Init(uint8_t canxselect,uint8_t  canbau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if(CAN0_SELECT == canxselect)
        {

                can_deinit(CAN0);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ENABLE;                                        //自动总线关闭恢复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自动唤醒模式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自动重传模式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接收FIFO覆盖模式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发送FIFO指令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正常通信模式

                 //(Sync_Segment + TSEG1) / (Sync_Segment + TSEG1 + TSEG2) = (1+6)/(1+1+6)
                if(canbaud == CAN_BAUD_100K)
                {
                        //1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42;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125K)
                {
                        //125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42;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250K)
                {
                        //25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1;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500K)
                {
                        //5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9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7;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1M)
                {
                        //10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5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6;
                }
                else
                {
                        //25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1;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if (CAN0_ID_FILTER_NUM > 0)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接收与过滤器相关联的FIFO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filter位数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                                                //filter数量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filter模式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endif

#if (CAN0_ID_FILTER_NUM > 1)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if (CAN0_ID_FILTER_NUM > 2)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2;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if (CAN0_ID_FILTER_NUM > 3)
                can_filter.filter_number=3;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 configure CAN0 NVIC */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

        else if(CAN1_SELECT == canxselect)
        {
                //GPIO引脚配置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EN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if(canbaud == CAN_BAUD_100K)
        {
            //1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42;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125K)
        {
            //125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42;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250K)
        {
            //25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1;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500K)
        {
            //5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9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7;
        }
        else if(canbaud == CAN_BAUD_1M)
        {
            //100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5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6;
        }
        else
        {
            //250K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6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1;
        }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if (CAN1_ID_FILTER_NUM > 0)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5;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if (CAN1_ID_FILTER_NUM > 1)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6;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1);
#endif

#if (CAN1_ID_FILTER_NUM > 2)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7;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if (CAN1_ID_FILTER_NUM > 3)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18;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endif

                /* configure CAN0 NVIC */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EN_RFNEIE0);
        }

}

//CAN0发送函数
uint8_t can01_send_data(uint32_t id,uint8_t data[8],uint8_t len)
{
        uint8_t ret=0;
        uint8_t i=0;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message_can;

        if(id>0x7FF)
        {
                message_can.tx_ff=CAN_FF_EXTENDED;
                message_can.tx_efid=id;
        }
        else
        {
                message_can.tx_ff=CAN_FF_STANDARD;
                message_can.tx_sfid=id;
        }
        message_can.tx_ft = CAN_FT_DATA;
        message_can.tx_dlen = len;
        for(i=0;i<8;i++)        {        message_can.tx_data=data;        };
        ret=can_message_transmit(CAN0, &message_can);

        return ret;
}

//CAN1发送函数
uint8_t can02_send_data(uint32_t id,uint8_t data[8],uint8_t len)
{
        uint8_t ret=0;
        uint8_t i=0;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message_can;

        if(id>0x7FF)
        {
                message_can.tx_ff=CAN_FF_EXTENDED;
                message_can.tx_efid=id;
        }
        else
        {
                message_can.tx_ff=CAN_FF_STANDARD;
                message_can.tx_sfid=id;
        }
        message_can.tx_ft = CAN_FT_DATA;
        message_can.tx_dlen = len;
        for(i=0;i<8;i++)        {        message_can.tx_data=data;        };
        ret=can_message_transmit(CAN1, &message_can);

        return ret;
}

uint16_t Can_Data[8]={0};

//测试
void can_test(void)
{
        uint8_t   can_send[8]={0};
        static  uint8_t        num=0;
        can_send[0]=Can_Data[0]++;
        can_send[1]=Can_Data[1];
        can_send[2]=Can_Data[2];
        can_send[3]=0;
        if(num>255)
        {
                num=0;
        }
        can01_send_data(0x45,(uint8_t*)can_send,4);
        can02_send_data(0x1b32fd,(uint8_t*)can_send,4);
}

//CAN0中断处理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RxMess_Can0);

        Can_Data[1]++;

        can_interrupt_flag_clear(CAN0,CAN_INT_FLAG_RFF0);
}

//CAN1中断处理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message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_Can1);

        Can_Data[2]++;

        can_interrupt_flag_clear(CAN1,CAN_INT_FLAG_RFF0);
}

上面就是满足can0,can1,主动对外发送,也满足进接收中断函数的代码。下面图片没啥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Qli2296523792/article/details/143691321

网友A(2025-01-31):
用GD32F407调试CAN时,发现第二个CAN进入不了中断,可能就和上面两个因素有关系。

网友B:
首先需要使能CAN控制器以及相关GPIO端口的时钟。对于GD32F407,可以使用rcu_periph_clock_enable函数来使能CAN和GPIO的时钟

网友C:
根据CAN通信的需求,选择合适的GPIO引脚作为CAN_TX(发送)和CAN_RX(接收)引脚。将这些引脚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对于CAN_TX)和浮空输入模式(对于CAN_RX)

网友D:
需要通过向CAN控制器的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值来初始化CAN控制器。这通常涉及到清零某些寄存器、设置过滤器等操作。

网友E:
要使用CAN中断,首先需要使能CAN控制器的中断源。这可以通过设置CAN控制器的中断使能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F: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读取CAN控制器的接收寄存器以获取接收到的消息,或者将消息写入发送寄存器以发送消息

网友G: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源,并且希望CAN中断具有特定的优先级,那么需要配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