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模拟外设实战经验合集-3

楼主(2024-12-05):
即使同是STM32L4 系列中的子系列,其配置也可能会有微小的变化,需要注意一下。

STM32F30x 系列的12 位SAR ADC 有很多鲜明的特色性能,比如采样率可以达到5 MSPS,可支持差分输入,等等。但是,由于设计的不同,在使用上也有不少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在使用STM32F30x 的ADC 外设的时候,还是要仔细了解一些使用的细节。

在各种应用场景中,比如电机,电源,变频器等应用中,ADC的采样点会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果采样点选择错误,会给整个控制系统造成严重后果,本文针对STM32Fxxx的PWM波硬件间隔ADC采样实现方式做简要介绍。

本篇讨论了一个由ADC 连续模式下采样浮空引脚出现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

基于学习的目的,详细讲解关于STM32Cube库中的DAC的功能。本次介绍DAC。
STM32 F1系列

本文目的是演示如何使用STM32F30x 内部的DSP 进行浮点快速傅立叶变换(FFT),为联系实际应用,使用ADC 对波形发生器进行ADC 采样,然后对ADC 采样结果进行FFT, 与Matlab 仿真结果进行比较察看最终结果的准确性。会使用到ARM的DSP 库文件,以及STM32F30x 的浮点运算单元以及DSP 指令等。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B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的 ADC 扫描按键。为了能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按键唤醒 STM32,按键信号在送给 ADC 的同时,也送给一路外部中断,如图(一)所示。在待机状态下,有按键被按下时外部中断输入引脚上的电平会向下降跳变,从而唤醒 STM32。之后,STM32 通过 ADC 采样来判断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如果是电源键,则做开机处理,否则回到待机状态。在实测中,发现这种情况下对按键的误判率很高,造成开 机困难。调整各个按键的分压电阻的阻值,没有改善。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B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的 ADC 扫描按键。在软件调试时,发现对于小于 200mV 的输入信号,ADC 转换出的结果匀为 零。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STM32F100R8T6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使用 STM32F100 的DAC时,不管如何设置输出的值,最低只能输出到63mV,无法输出0V,而63mV 的电压经过他的放大电路,对产品的性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故其工程师询问是否有办法可以输出0V?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STM32F103VD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中,需要使用STM32 的 ADC 对多路模拟信号进行同步采样。在具体的实现上,采用了 ADC 常规通道的扫描模式来完成这一功能。然而,在调试中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将各路模拟信号的电平设置成相同时,ADC 对各路模拟信号的转换结果相同,用 A 来表示。改变其中一路模拟信号的电平,并保持其各路模拟信号的电平不变,则 ADC 对该路信号的转换结果变为 B。然而,此时与其在扫描次序上相邻的下一路模拟信号的转换结果也发生了变化,记作 C。经多次实验发现,B 和 C 在数值上相对于 A 有相同的变化方向。于是,怀疑 ADC 的相邻通道间存在着某种串扰。
扫描模式下 ADC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L100RB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使用STM32L100 的DAC1时,为了能够输出满量程,客户工程师将DAC 的Output Buffer 关闭,当DAC 的输出值为0x000 时,可以正常输出0V,但是当DAC 的输出值为0xFFF 时,输出电压却只有0.67V。客户工程师甚是不解。

STM32模拟外设实战经验合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