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 SysTick能在低功耗下运行吗?

楼主(2024-12-05):
HC32L190 SysTick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振作为时钟源,那么这个定时器可以在低功耗休眠时期继续工作,并可唤醒MCU吗?
这个是ARM定义的系统定时器,可以看到这个定时器可以使用XTL
XTL是外部低速时钟。

可以看到,手册中,关于深度休眠下仍然能工作的外设,没有对SYSCLK的介绍。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定时器可以在低功耗休眠时期继续工作,并可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2L系列估计不适合你这个要求,低功耗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模式下,设定触发有延迟,这个延迟是不确定的 ...

根据你的提醒,我针对休眠时间误差做了实验。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延迟是不确定的(延迟3个lxtl时钟以上),无法精确到1个LXTL时钟。根据实验现象,使用Lptimer唤醒,定时时间长度确定性正常,误差范围合理。
具体的程序如下:
由此我可以用逻辑分析仪采集输出信号。
逻辑分析仪可以输出这些数据到Excel进行分析:
根据我的分析,定时时间的标准差为8.7uS,从-15uS到正15uS,完美符合32.768KHz晶振的周期(约30uS)。对误差进行统计,误差基本呈线性分布,没有发现集中在特别的值上。

对于32.768KHz晶振而言,这个实验结果是非常合理的,这些误差来自不可避免的定时器开始时刻误差,除非提高32.768KHz的频率,否则理论上无法避免。
具体来说,这个误差的产生原因程序启动定时器的时刻,XTL不可能刚好完成一个周期,而是距离下次信号有随机的小于一周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时,如果SysTick定时器被配置为使用外部低速晶振,它仍然可以继续工作。 ...
我做实验了,Systick确实无法唤醒休眠中的MCU,并且在低功耗休眠时,Systick的时钟不会计数。如此采用定时器计数时,如果设置低功耗休眠则无法工作(通过LED观察)。注释低功耗指令(//SCB->SCR = 4),采用普通休眠模式,则LED工作正常。
这种情况,如果使用SWD进行仿真,还是可以唤醒的;拔掉仿真器正常运行,就不行了。
进一步的,系统定时器采用1秒计时,LPtimer0采用1/8秒循环计时,等待Systick触发,程序这样:
发现Systick仍然无法正确计时,定时器会在休眠时保持休眠之前的状态和计数值,并且在休眠退出后,自动继续计时。

当然,如果上述程序有问题,还请赐教。
void testSystick(uint32 data){
    print("测试系统定时器");
    blue.on();
    if(inited == no){
        inited = yes;
        xtlInit();
        M0P_SYSCTRL->PERI_CLKEN0_f.TICK = 1;//SysTick定时器参考时钟使能。
        SysTick->LOAD = 32768;//设置定时器周期为1秒。定时器是自减计数的
    }
    SysTick->CTRL = 0;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3;//启动定时器,使用xtl时钟源
    SCB->SCR = 4;//设置为使用低功耗休眠。实验表明,设置为深度休眠时,SysTick不能唤醒微控制器,程序会卡死在此处。
    asm("wfi");//进入休眠
    SCB->SCR = 0;
    SysTick->CTRL = 0;
    print("系统定时器唤醒{4x}", SysTick->VAL);
    postTask(test1, 0, eTaskPriority::low);
}

网友C:
图里没写明,窃以为SysTick应该就不在这个深度睡眠能唤醒的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里没写明,窃以为SysTick应该就不在这个深度睡眠能唤醒的行列

QAQ
你们也没用过啊~~~~~
这个还挺重要的,搞不好方案整个都要改

网友D:
这个MCU没用过。别家的ref clock 是MCU主频/8,不能深度睡眠唤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QAQ
你们也没用过啊~~~~~
这个还挺重要的,搞不好方案整个都要改

你有这MCU 板子?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HC32L190系列单片机是具备系统定时器的,并且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定时器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F:
在这种模式下,所有时钟关闭,但上电复位和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

网友G:
HC32L190的SysTick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H:
SysTick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系统时钟或低功耗时钟。选择低功耗时钟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I:
通常会选择使用低功耗定时器来唤醒芯片,而不是使用SysTick。

网友J:
在这种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但所有的外设和时钟仍然运行。SysTick 定时器通常会继续运行,因为它依赖于系统时钟。

楼主:
感谢各位。
我这个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XTL,所以一直用的是内部RCL,这个芯片既然明确标记了XTL,就只能是外部晶振,我就一直没有进行测试。
我新做的PCB上有这个晶振,今天刚刚做好。
我这就实验一下,

楼主:
我目前需要做的是低功耗无线通信。需要定时器的目标是:
有一个比较匹配中断能唤醒休眠,能够不间断运行,至少24位。
能够不间断运行:
通信需要多个MCU有 【同步时钟】 ,也就是说MCU里要有一个时钟一直运行,不管MCU进入休眠,还是唤醒,都不能影响这个定时器的运行。两个MCU会无线通信进行时间同步,并长期维持时钟一致。一次溢出后,修改溢出周期,从而实现类似比较匹配的功能是不可接受的。开关定时器发生成漏刻,进而导致时钟同步不准确。
比较匹配唤醒:
在需要通信时,要在特定的时刻唤醒。因为多个MCU互相通信要错开,这个通信可能在前述同步定时器匹配任意值的时候发生。
这一业务要求这个低功耗定时器具有比较匹配功能。
至少24位:
同步误差较大时,多个MCU会产生唤醒后等待其他MCU唤醒的现象这会造成耗电增加。所以这个定时器的精度要尽可能高,要使用32.768KHz作为输入频率,并且溢出周期通常在5~60秒。因此使用16位定时器是不够的。

HC32L190的低功耗定时器似乎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这些定时器都没有比较匹配。只能使用两个LPTIMER和一个SysTick,分别用于  同步时钟  和 比较匹配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里没写明,窃以为SysTick应该就不在这个深度睡眠能唤醒的行列

你是对的,这个Systick确实不能在低功耗下工作,并唤醒系统。
根据寄存器的说明,
看来Systick只是采用XTL作为时钟输入,它的工作还是需要依赖PCLK的,在休眠是,PCLK停止,Systick也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K:
大多数低功耗模式下都不支持

网友L:
在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能耗,系统会关闭或降低许多外设的工作频率,包括那些可能产生中断或持续运行的定时器。

网友M:
SysTick 可能不会运行,因为它可能依赖于被关闭的时钟。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这个Systick确实不能在低功耗下工作,并唤醒系统。
根据寄存器的说明,
看来Systick只是采用XT ...

分析很合理到位

网友O:
最低的功耗模式,几乎所有的时钟和电源都会被关闭,SysTick 定时器在这种模式下不会运行。

网友P:
外设关闭,但主时钟运行。

网友F:
可以使用低功耗定时器将芯片从深度睡眠模式中唤醒。

网友Q:
HC32L190的SysTick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振作为时钟源,这意味着这个定时器可以在低功耗休眠时期继续工作,并且可以唤醒MCU。

网友R:
HC32L19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多种工作模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其中深度睡眠模式(Deep Sleep Mode)是其低功耗特性之一

网友S:
SysTick 是基于系统时钟的定时器,虽然主时钟运行,但 HC32L190 的相关文档中未明确提及 SysTick 在该模式下能否正常运行以及是否有相关的低功耗配置

网友T:
将 SysTick 的时钟源切换到一个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保持运行的时钟源,比如内部低速 RC 振荡器(LSI)或者外部低速晶振(LSE)。这一步骤非常重要,因为并非所有的时钟源都能在所有类型的低功耗模式下持续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U:
HC32L190 有 2 个低功耗 16 位定时器和 1 个超低功耗脉冲计数器 PCNT,这些定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具有自动定时唤醒功能,可作为在低功耗场景下实现定时功能的替代方案,并且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运行和功耗特性有明确的说明和保障.

网友V:
启用低功耗模式需要关闭SYSTICK计时器的运作。

网友W:
HC32L190的深度休眠模式下,虽然大部分时钟被关闭,但某些外设仍然可以工作,包括一些低功耗的通讯接口(如LPUART)和定时器。

网友X:
进入低功耗模式所需的寄存器设置,同时保证这些设置不会影响到 SysTick 的操作。

网友Y:
如果SysTick在低功耗模式下仍然需要运行,可能需要将其配置为使用低功耗时钟源

网友B:
MCU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时,如果SysTick定时器被配置为使用外部低速晶振,它仍然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Z:
在低功耗模式下,MCU的某些外设可能会停止工作,以降低功耗

网友AA:
若 SysTick 的时钟源配置为该低速时钟,且没有超出其工作频率范围等限制条件,理论上 SysTick 是可以运行的,但同样缺乏明确的官方文档说明其在该模式下的具体运行及功耗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需要做的是低功耗无线通信。需要定时器的目标是:
有一个比较匹配中断能唤醒休眠,能够不间断运行, ...

   HC32L系列估计不适合你这个要求,低功耗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模式下,设定触发有延迟,这个延迟是不确定的(延迟3个lxtl时钟以上),无法精确到1个LXTL时钟。
   GD32L233可能更适合,有一个32bit的低功耗定时器,不过还没有确定是否有延迟,以及延迟是否固定(固定的延迟可以补偿, 每次唤醒最多误差几个LXTL时钟, 而且误差不会累积)。
   个人认为,无线通信,恐怕nordic更合适你的这个应用。定时器也适合你的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2L系列估计不适合你这个要求,低功耗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模式下,设定触发有延迟,这个延迟是不确定的 ...

多谢了。
HC的低功耗唤醒时间,标称值是4us。
相对与32.768kHz晶振,一个周期是30us左右,这个延迟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后面还有射频启动,也需要时间。
选这个芯片,我是经过了调研了的,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表没提系统定时器,深度休眠既没有说能工作,也没有说不能工作。
但是Systick能用低功耗晶振作为时钟输入:
所以还是手册没写清楚,被坑了。

网友AB:
这需要查阅具体的MCU手册

网友AC:
在低功耗模式下不能运行。

网友AD:
所有时钟关闭,SysTick 自然无法运行,因为 SysTick 的正常工作依赖于系统时钟.

网友Y:
HC32L190系列MCU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和超低功耗性能,其SysTick定时器可以使用外部低速晶振(XTL)作为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需要查阅具体的MCU手册

手册明确说了一些外设不能休眠时运行,不包括Systick,手册明确说了一些外设能休眠时运行,同样不包括Systick,

网友AE:
查阅 HC32L190 的官方技术手册或参考设计指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册明确说了一些外设不能休眠时运行,不包括Systick,手册明确说了一些外设能休眠时运行,同样不包括Sys ...

另外,以外发现,SWD能在休眠时工作,或者说,SWD会阻止深度休眠发生。

网友B:
SysTick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行为,技术文档中并未明确说明其可以在该模式下继续工作并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ick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行为,技术文档中并未明确说明其可以在该模式下继续工作并唤醒MCU。 ...

具体在哪?请给我截个图,我实在是太瞎没看到。

网友Z:
不能确定 SysTick 在休眠模式下一定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F: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确保SysTick中断使能,以便在定时器到期时唤醒CPU。

网友AG:
SysTick定时器作为一个重要的系统定时器,通常用于操作系统的时基和定时任务,但在低功耗模式下,它可能会被关闭以避免不必要的能耗。

网友AH:
SysTick定时器是Cortex-M内核的一个标准组件,用于产生系统滴答定时中断。

网友AI:
SysTick定时器的配置需要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完成,以确保在唤醒后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J:
系统可能无法运行,因为它可能依赖于已关闭的时钟。

网友AK:
hc32l190的系统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

网友AL:
外围设备关闭,但主时钟正在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提醒,我针对休眠时间误差做了实验。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延迟是不确定的(延迟3个lxtl时钟以上) ...

    你的测试是正确的,当你使用lptimer产生固定的定时周期,这不会产生误差,除了第一次周期外。
但是,如果你试图在定时时间到达后,设置不同的触发时间,你才可以观察到这个延迟。
    这个延迟的产生发生在,代码写入寄存器后,MCU不会立即写入到真正的比较器ARR, 在睡眠模式下,固定为3个LXTL, 深度睡眠模式下,则为不固定,会附加数个LXTL周期。

网友AM:
注册进入低功耗模式所需的设置,同时确保这些设置不会影响systetick的运行。

网友AN:
不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网友AO:
所有时钟关闭,system tick自然无法运行,因为system tick的正常运行依赖于系统时钟。

网友AP:
我不确定,系统。它将在睡眠模式下正常工作。

网友AQ:
0的系统可以在电源模式下运行,

网友AR(2025-04-30):
SysTick 定时器的时钟源通常是系统时钟 (HCLK),它由 MCU 的主时钟源决定。

网友AO:
低功耗定时器能让单片机在睡眠中定时醒来

网友AS:
选低功耗时钟,省电又节能。

网友AT:
配置低功耗模式时,需确保不改变SysTick计时器,通常要关闭或禁用相关中断,保持SysTick使能,且不改变其计数频率。

网友AJ:
Systick若未开启时钟,可能不工作。检查时钟设置。

网友AU:
低功耗模式让MCU某些外设休眠,省电。

网友AV:
得看单片机的具体型号手册,才能准确回答。

网友AW:
这是什么产品的应用需求?

楼主(2025-06-19):
引用 网友AW:
这是什么产品的应用需求?

是物联网。终端节点周期性的唤醒,并维持一个时钟,网关记录终端节点的休眠周期和相位,在其唤醒的窗口期对其发送数据,可以减少带宽消耗。
但是需要全网时间同步,并且时间对的越准,开启时间窗口越短,功耗也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