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系统外设实战经验合集-1

楼主(2024-12-05):
在 STM32 系列芯片中有着丰富的 DMA 资源,这些 DMA 可以连接内存-内存,内存-外 设,外设-内存。充分灵活应用 DMA 可以实现更复杂的软件功能,并且可以降低 MCU 负 载强度。尤其在 CPU 较为忙碌时,DMA 的参与往往可以保障高效的响应及实现。

最近有客户在STM32H725上使用STM32 SBSFU软件包。客户发现它移植的SBSFU在开发时能正常工作,但是部署在现场其他同型号的芯片上,却出现了一部分产品启动不正常的问题。经过将有问题的芯片和开发板带回实验室进行定位,客户发现是由于SBSFU使用了IWDG,而IWDG即使在同一型号的芯片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能初始化成功,有的却初始化失败。客户担心这是否是芯片所导致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软件配置的问题,在HAL库代码的注释中有着清晰的描述。本文就这一问题给出详细的解释并提出正确的配置方法。

客户在项目中使用 STM32G0B1, 由产品内置电池供电. 客户在程序中有使用到 standby 模式, 通过 WKUP2(PC13), WKUP6 引脚唤醒.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唤醒源. 代码中有使用到 RTC,但只是用来记录日期和时间, 并没有参与 standby 的唤醒。

在STM32系列MCU中, 除了一些特殊管脚外,绝大多数管脚都可以分类为FT(兼容 5V 信号)或TT(兼容 3V3信号)类型的IO,由于MCU内部设计的不同, TT IO相比5V IO有更多的限制,下面我们将予以说明。
LAT1305 使用STM32 TT类型IO

客户想要使用STM32L031 产生两个特定的PWM 波,这两个波形频率相同,占空比相同,但相位不同。经过验证,使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可以产生这种带相移PWM波形。 下面以STM32L031 的TIM2 为例来介绍使用产生相移信号的方法。

某客户发现修改代码后,STM32U59 SPI DMA 发送未产生传输完成中断,但修改的代码跟SPI 以及DMA 毫无关联。

某客户测试 STM32H753xi 板子上的 ECC 功能,用于监控 AXI-SRAM 区域,但不是很明白 RAMECC FAR 寄存器在 RM0433 中的描述, “Bits 31:0 FADD[31:0]: ECC error failing address”。比如在 AXI-SRAM 中,如果客户示例显示的是 FAR = 0x2004,但是这个地址值 0x2004 并不在 AXI-SRAM 范围之内,客户该如何理解 FAR 寄存器?希望能够有详尽的描述。
LAT1170_如何理解 RAMECC FAR

客户在使用 STM32G071RB 的 LPUART 单线半双工模式开发相关的应用时,进行连 续接收发送数据时,客户在检测到 RXNE 位时,认为接收完成,立即进行发送,发现 stop位(波形不完整)与 start 位发生了重叠。
LAT1154LPUART 单线半双工通信过程中 stop 位与 start

客户在使用Cordic 进行运算时候,对Cordic 打断CPU 的时间存有疑问,认为时间不是按照芯片手册中所描述的时钟周期,本文针对Cordic 时间测试用于澄清计算周期,同时可作为客户评估使用,本文以STM32G431 作为示例。

有客户反映,STM32G071RBT6 在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完程序后只能 运行一次,复位后,程序无法运行,如果掉电后重新上电,程序恢复正常。

在使用STM32U5 时,想对外部LSE 的起振情况和精度进行监测,使用HSE 为时钟基准,对LSE 进行测量。
LAT1028 使用HSE测量LSE精度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STM32CubeIDE 在编译时通过设置某个编译选项,让STM32 应用与存储位置无关。

本文档介绍了在设置LSE 的驱动能力上,软件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STM32系统外设实战经验合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