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

楼主(2024-12-05):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更新时间:20250120
在《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学习的基础上,想要进阶学习,那么了解芯片框架是最直接的方式。下面从电源结构开始,逆时针顺序带你了解GALT61120的芯片框架。
1c56dfa3f973813fcbf3ea91907c929a

1、电源结构
fe65a8e9b45fa207f71316bd4b5eeb02
1)结构介绍
芯片电源输入端为VIN引脚,电压范围4.5~60V。
作用1:在芯片内部为Charge Pumps电荷泵供电。电荷泵可以将输入电压提升到更高的输出电压,当LED需要比电源电压更高的电压时,该电压由电荷泵提供。
作用2:在芯片内部为Linear Regulators线性稳压器供电。线性稳压器可以输出一个恒定5V的电平,可以当做线性电源使用,比如用于内部模拟块和数字通信。
作用3:为内部逻辑供电。

2)硬件建议
VIN作为电源输入端,需要注意滤波。建议用一个最小值为0.1μF的陶瓷电容旁路到GND。功率消耗随着VIN电源和温度的增加而增加,最好是选择较低的VIN。
VDD作为电源输出端,需要注意滤波。建议使用0.1μF和10nF的电容旁路到GND。
在通过LED灯串获取电流之前, VIN必须大于VIN(UVLO-R), 以确保控制启动。
如果VIN≤5V输入,VIN引脚必须连接到VDD引脚,这种连接可以绕过内部的VDD LDO。
37955c94fd262e4aec96449d81890b19

2、通信地址拓展
1157374b1d32b60150b50cb76237cbba
1)结构介绍
芯片地址引脚为ADDR0、ADDR1、ADDR2,总线地址默认为7个:000~111(b)。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通过ADDR0的复用功能,拓展成16个地址或者32个地址。

2)软件配置
0515cddf32fcd535e5e917aea84f576a
ADCID寄存器的值,决定了是否将ADDR0模拟输入作为DEVID的一部分。
ADCID[1:0] = 0或3:ADDR0被用作DEVID映射的单bit二进制输入值。
ADCID[1:0] = 1:将ADDR0输入作为ADC的2位二进制值进行采样。当ADC转换值的2个MSB在连续4次转换中相同时,转换值被锁定,该值和ADDR2及ADDR1输入被用来生成一个4bit的DEVID。如下图
d3bb700d083ac7deb9253aaa0fe4fa39
ADCID[1:0] = 2:将ADDR0输入作为ADC的3位二进制值进行采样。当ADC转换值的3个MSB在连续4次转换中相同时,转换值被锁定,该值和ADDR2及ADDR1输入被用来生成一个5bit的DEVID。如下图
cfd1b7db0ba1b746f059721b20dc6803

3)硬件建议
为了设置ADDR0的电压,建议在VDD和GND引脚之间使用简单的电阻分压器。
ec8660c1da8ddac46c95df1002d03e09
连接设备多于8个且少于16个时,电阻分配参考如下:
27a73e32dcc83dc9e11e0f63f8610e62
连接设备多于16个且少于32个时,电阻分配参考如下:
bc23405b121e0a4f640fc50ff7382c2a

3、时钟同步
要使多个芯片时钟同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 所有器件都必须由CLK或XTALI引脚上的相同时钟来驱动。
• 所有设备必须用相同的PWMTICK值进行编程。

1)硬件同步方式
通过系统配置寄存器的SYNCOEN和SYNCPEN位,可以配置硬件同步,SYNC输出同步信号。
f665fda809929a01cc4fbfaa45f1f5d7
a16ec45592136dd84f6f61d6352fc4d6
SYNCOEN: 同步输出启用
0 : 禁用SYNC输出
1 : 启用SYNC输出
SYNCPEN: 同步脉冲启用
0 : 如果SYNCOEN=1,则SYNC输出被连续驱动为低电平(无脉冲)。
1 : 如果SYNCOEN=1,则SYNC输出被驱动,以50%的占空比脉冲来同步其他连接的设备。

硬件同步的主从机设置:
a6c9172dded8432a8e1332332cde3e74

2)软件同步方式
通过向SOFTSYNC寄存器的SSYNC位写1,发出广播写同步命令,TCNT计数器和PWM时钟会被重置为0。 由于UART位采样的可变性,同步是在芯片之间的4个CLK周期内实现。
06d391fee2c8727d502e2937e4e49021

3)硬件建议
如果没有用到硬件同步功能,建议使用强拉低,以减少SYNC信号的噪音。

4、晶振与驱动
1)晶振电路
3b64107465d865bd435f392746a7a853
级联使用2颗GALT61120芯片,且芯片间距较近的情况下,可以只用1颗外部晶振。将2颗芯片的CLK引脚直连,第2颗芯片的XTALI引脚接地。
级联使用2颗GALT61120芯片,且芯片间距较远的情况下,建议使用相邻倍数的晶振。比如一颗芯片使用8MHz晶振,另一颗芯片使用16MHz晶振,而不是24MHz。可用傅里叶变换自行推导,占空比50%的情况下,偶次谐波等于0。
XTALI的输入也可以用来缓冲外部产生的时钟。如果没有晶振连接到XTALI和XTALO引脚, XTALI必须连接到GND。

2)晶振驱动寄存器
可以通过寄存器XTALDS,对晶振驱动能力进行配置。
fbfcb745d4119bbc21fe1b7e579b5a76
ee5cb97a9865336086ae7624017388b8

3)硬件驱动配置
DSTR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它的值由外部电路DSTR引脚的分压进行配置,并且只在上电时发生。建议选择系统可以承受的最低时钟驱动。
ff76a841a71bc065256e9f6344db9c84
30b17ec7bfa08970a88454b56369d997
DSTR引脚电压与驱动强度的对应关系:
cba05112abd2855d0f498ed72149c6a4

5、灯控逻辑
电荷泵提供电压,外部恒流源提供电流,开关管的导通与关闭决定外接的LED是否有电流流过。电流流过LED,LED亮起。反之,分流通往开关管,LED熄灭。
下面以一组灯串进行举例:CPP4、LED12、LED11、LED10A。
https://alidocs.dingtalk.com/core/api/resources/img/5eecdaf48460cde55d6124c87652c79f9440329040a1c57ebf7fd05235ef988f39e8703ac5556d0d3dfe8720ee766aa0a1b1c443aa78a633099450b9f2671826accaad926acf6a2248c6257238285ee750ab44cff799417f?tmpCode=b5de607b-9a4f-44e7-9359-7b287f1f319c" >

1)灯灭状态
比如配置LED12、LED11、LED10灭。即开关管K1、K2、K3导通,LED12、LED11、LED10被短路不亮。
蓝线为恒流源电流走向,LED有足够电流时才会发光。
https://alidocs.dingtalk.com/core/api/resources/img/5eecdaf48460cde55d6124c87652c79f9440329040a1c57ebf7fd05235ef988f39e8703ac5556d0dc2750f69e739cd23a9bf983e2a72a53a8ebaa0527c83833285a55796e833aaf1d55504a6de16ae00ee41679fea22373b?tmpCode=b5de607b-9a4f-44e7-9359-7b287f1f319c" >

2)单颗灯亮状态
比如配置LED12灯亮,LED11和LED10不亮。即开关管K1关闭,LED12导通点亮;开关管K2和K3导通,LED11和LED10被短路不亮。
蓝线为恒流源电流走向,LED有足够电流时才会发光。
https://alidocs.dingtalk.com/core/api/resources/img/5eecdaf48460cde55d6124c87652c79f9440329040a1c57ebf7fd05235ef988f39e8703ac5556d0d0560abc703ea9c94339fc47aa815e8b89562c3cb45f98df3644ecac2e69d561a3e75fd62d43ac5c00872c2bb71eaaeab?tmpCode=b5de607b-9a4f-44e7-9359-7b287f1f319c" >

3)多颗灯亮状态
比如配置LED12、LED11、LED10A灯亮。即开关管K1、K2、K3关闭,LED12、LED11、LED10A导通点亮。
蓝线为恒流源电流走向,LED有足够电流时才会发光。
https://alidocs.dingtalk.com/core/api/resources/img/5eecdaf48460cde55d6124c87652c79f9440329040a1c57ebf7fd05235ef988f39e8703ac5556d0de35f5c220e99f0bd952ab455e72fa8d1a41b0e509ce82fe219632df2750e9e370f78a21a2a9212d12ec755dfc5df73e1?tmpCode=b5de607b-9a4f-44e7-9359-7b287f1f319c" >

4)PWM调光
加入PWM控制开关管,就是GALT61120简单完整的灯控逻辑。每个LED都是10位PWM编程,频率配置、占空比配置、移相配置不再赘述。
d837bb0231c5d0f761c5494416f8587d

从GALT61120芯片的框架入手,剖析芯片的底层结构,深入了解芯片架构,便于更好的使用芯片。

楼主:
车灯市场前景好香,提前学习一波。车前灯芯片GALT61120的学习笔记,后续更新会将目录补充在评论区,欢迎加入讨论

GALT61120简单入门使用(简单使用能亮灯):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160-1-1.html
GALT61120进阶学习指南(芯片系统框架):https://bbs.21ic.com/icview-3418862-1-1.html
GALT61120的EMI改善方法(软硬件注意点):https://bbs.21ic.com/icview-3419914-1-1.html
GALT61120使用一百问(常见问题以及常用指令):https://bbs.21ic.com/icview-3424936-1-1.html
GALT61120_降本方案_恒流源分时复用:https://bbs.21ic.com/icview-3492519-1-1.html

网友A:
围观学习一下相关知识,期待后续资料分享。

楼主(2025-01-15):
更新时间:20250115
补充DSTR分压电路

楼主:
更新时间:20250120
更新第5章灯控逻辑的恒流源电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