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10、串口蓝牙模块通信实现无线控制

楼主(2024-12-05):
安信可PB-03F kit蓝牙模块开发板烧录有原厂AT固件,AT-START-L021通过串口与之连接可以实现蓝牙无线控制。既可以实现AT-START-L021控制蓝牙模块,也可以实现蓝牙模块控制AT-START-L021。

1.UART初始化
使用USART4与蓝牙模块通信,配置USART4发送接收使能,中断使能
void wk_usart4_init(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4_init 0 */
        /* enable usart4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4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4_init 0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4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4_init 1 */

  /* configure the TX pin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0, GPIO_MUX_4);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RX pin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 GPIO_MUX_4);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nvic_irq_enable(USART4_3_IRQn, 0, 0);
  /* configure param */
  usart_init(USART4,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4,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4, TRUE);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4,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control_set(USART4,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
   * Users need to configure USART4 interrupt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application.
   * 1. Call the below function to enable the corresponding USART4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
   * 2. Add the user's interrupt handler code into the below function in the at32l021_int.c file.
   *     --void USART4_3_IRQHandler(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4_init 2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4, USART_RDBF_INT, TRUE);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4_init 2 */

  usart_enable(USART4, TRUE);

  /* add user code begin usart4_init 3 */

  /* add user code end usart4_init 3 */
}
2.USART4中断处理函数收到蓝牙模块发送信息,保存到usart4_rx_buffer。如果收到"S1",翻转LED2,调用show_digit()改变LCD显示
void USART4_3_IRQHandler(void)
{
        char c;
         if(usart_flag_get(USART4,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c=usart_data_receive(USART4);
    usart4_rx_buffer[usart4_rx_counter++] = c;
                printf("%c",c);

                if(strstr((char*)usart4_rx_buffer,"S1")){
                        at32_led_toggle(LED2);
                        Clear_Buff();
                        show_digit();
                };
}

}

还可以实现AT-START-L021对蓝牙模块的控制
3.通过USART4向蓝牙模块发送指令函数
void PB03_AT_Send(const char *cmd )
{
                if (cmd == NULL) {
        // 处理错误或返回
        return;
    }
                Clear_Buff();
    uart4_receive_complete_flag = FALSE;  // 根据需要设置标志
    while (*cmd)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4,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4, (uint8_t)*cmd++);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4, USART_TDC_FLAG) == RESET);
    }
}
4.发送LEDTEST指令(AT-START-L021控制蓝牙模块)
AT+LEDTEST=1
板载的5个LED循环点亮,可以用于测试
void PB03_LEDTEST( uint8_t timeout )
{
  PB03_AT_Send ( "AT+LEDTEST=1\r\n" );

        PB03_wait_complete(timeout,(char*)__func__);
}
其中PB03_wait_complete为等待发送结束,timeout时间有输入参数决定
void PB03_wait_complete(uint8_t timeout,char* fun)
{
        uint8_t i;

        for(i = 0; i <= timeout; i++)
        {
                //printf("%d,%s\r\n",i,usart4_rx_buffer);
                        if (strstr( usart4_rx_buffer , "OK" ))
                        {
                                        //printf("\r\n %s success\r\n",fun);
                                        Clear_Buff();      //
                                        return;
                        }
                        delay_ms(10);
        }
        //printf("%s timeout\r\n",fun);
}
5.发送点蓝牙kit上板载灯指令(AT-START-L021控制蓝牙模块)
void PB03_LED_CONTRL(PNTypeDef pinnum,uint8_t on,uint8_t timeout)
{
        char cmd[22];
        sprintf(cmd,"AT+SYSIOMAP=1,%d\r\n",LED_PINS[pinnum]);

        PB03_AT_Send(cmd);
        PB03_wait_complete(timeout,(char*)cmd);

        if(on==1||on==0){
                sprintf(cmd,"AT+SYSGPIOWRITE=0,%d\r\n",on);
                PB03_AT_Send(cmd);
                PB03_wait_complete(timeout,(char*)cmd);
        }else return;

}
6.发送PWM点灯指令(AT-START-L021控制蓝牙模块)

void PBC03_PWM_CONTRL(uint8_t timeout)
{
        char cmd[30];
        sprintf(cmd,"AT+PWMCFG=0,100000,50000\r\n");

        PB03_AT_Send(cmd);
        PB03_wait_complete(timeout,(char*)__func__);

}
7.蓝牙模块具有AT串口穿透功能,因此可以在第2步中调用show_digit函数改变LCD的显示:(蓝牙模块控制AT-START-L021)
void show_digit(void)
{
        static uint8_t i;
        char buff[3];
        sprintf(buff,"%d",i++);
        GUI_WriteASCII_BIG(98,60,(unsigned char*)buff,VGA_RED,VGA_BLACK);
}

1.手机连接蓝牙模块,向蓝牙写入S1;
2.蓝牙通过串口将S1转发给AT-START-L021;
3.AT-START-L021判断收到S1,改变LC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