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这个电容的参数是多大?请帮忙看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4-12-05):
那位大哥用过?或者有渠道购买?

                           tyw 注

网友A:
看样子,可能是287p,但没查到相同的

网友B:
287 = 280uF。 实测确认一下

网友C:
看这身段像工字形电感不是电容

网友D:
287应该是28*10^7pF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87 = 280uF。 实测确认一下

不不不,不可能会有这么大吧

网友F:
287pF,容差 1% 。
云母电容,性能最好的电容。
CDM是美国的品牌。

网友G:
淘宝识图 或 拆下来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87pF,容差 1% 。
云母电容,性能最好的电容。
CDM是美国的品牌。

怪就怪在咋就专门生产出287pF这个容量

网友H:
应该是28uF,个头比电阻大了那么多

网友E:
因这不符合产品系列规格,极可能是小批量定制货

楼主:
还是没找到,调试很困难。

楼主:
是一个高频运放的反馈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