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生态系统实战经验合集-9

楼主(2024-12-05):
当客户遇到存储小量的数据,同时数据写的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从成本角度希望省掉外置 EEPROM, STM32 提供了 Backup SRAM(4K)和 Flash 模拟 EEPROM 两种方案来解决该问题。但是,Backup SRAM 需要提供备用电源,Flash 模拟 EEPROM 又比较浪费空间(存放复杂的结构体数据也不方便)。 如果数据擦写频率较低(Flash 擦写次数有限),可以考虑直接将数据存放在 Flash 中。本文提供了如何在 IAR6.5 实现该操作。
在IAR 6.5下如何把数据放在Flash指定位置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STM8SL152R8T6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安装ST Toolset 和Cosmic编译器之后,使用ST 官网的Demo 程序,在STVP 中连接正常,可以正常烧写。但是当使用STVD+Cosmic 开发环境进行开发时,一点Debug 按钮,就会弹出来对话框:“** Connection error(usb://usb): gdi-error [40201]: 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STVD在调试时弹出“Cannot access configuration

有时候我们需要将一部分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中运行,以提高程序运行的速度。本文基于IAR Embedded Workbench列出了一些方法,可以在系统启动时自动从FLASH中将这部分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本文中所有例子都是在IAR v7.2下,基于STM32F334完成的。
IAR下如何让程序在RAM中运行

很多朋友反映 ST 官网的例程 stsw-stm32060(也就是 STM32F2x7 的以太网例程)中的 FreeRTOS 驱 动有问题,表现为在网络压力测试下向 STM32 进行 ping测试,过段时间后会出现无法恢复的网络延时,甚至出现 ping 不通(网络不通的情况,注意不是超时)。
STM32F2 Ethernet(FreeRTOS)驱动更新

EWARM从v5.5版本之后开始支持STM32芯片的CRC计算。前面所说的计算整个FLASH的CRC校验值并保存在FLASH末尾的过程,可以在IAR中完成。通过配置EWARM的CRC计算参数,自动对整个FLASH空间进行CRC计算,并将计算结果放到FLASH的末尾。本文中将介绍的就是如何配置IAR的CRC参数,使之与STM32的CRC硬件模块保持一致。本文中的例子都基于STM32F072进行。
如何在IAR中配置CRC参数

STM32生态系统实战经验合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