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使用STM32G431实现PWM输出详解

楼主(2024-12-05):
在嵌入式开发中,PWM(脉宽调制)是一种常用技术,用于生成模拟信号、控制电机、LED亮度等。本文以STM32G431为例,详细讲解如何通过TIM1定时器实现PWM输出,包含完整代码和关键点分析。
一、项目需求目标是使用STM32G431生成两路独立的PWM信号,分别控制LED亮度和直流电机速度:
  • PWM频率为1kHz。
  • 占空比可动态调整(0%-100%)。
  • 使用DMA更新占空比,减小CPU负担。
二、硬件准备
  • STM32G431开发板
  • 一颗LED
  • 一台直流电机和驱动电路
  • 电源及相关连接线
三、软件开发开发工具:STM32CubeMX、Keil MDK(或其他支持的IDE)。
1. 定时器配置在STM32CubeMX中:
  • 启用TIM1定时器,设置为PWM模式。
  • 选择两个通道(CH1和CH2)。
  • 设定时钟频率和计数器周期,以实现1kHz频率。
  • 配置DMA通道用于动态更新占空比。
2. 配置代码实现以下是基于STM32 HAL库的完整实现代码:
#include "main.h"

/* 定义全局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2;

/* PWM占空比缓冲区 */
uint32_t pwm_duty_cycle[2] = {50, 75};  // 初始占空比分别为50%和75%

/* 初始化TIM1定时器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80 - 1;  // 时钟分频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1000 - 1;  // 计数周期,1kHz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htim1);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 初始占空比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 配置通道1 */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配置通道2 */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

/* 初始化DMA */
void DMA_Init(void)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配置DMA用于TIM1通道1 */
    hdma_tim1_ch1.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tim1_ch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1_ch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1_ch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1_ch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tim1_ch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tim1_ch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tim1_ch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AL_DMA_Init(&hdma_tim1_ch1);
    __HAL_LINKDMA(&htim1, hdma[TIM_DMA_ID_CC1], hdma_tim1_ch1);

    /* 配置DMA用于TIM1通道2 */
    hdma_tim1_ch2.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AL_DMA_Init(&hdma_tim1_ch2);
    __HAL_LINKDMA(&htim1, hdma[TIM_DMA_ID_CC2], hdma_tim1_ch2);
}

/* 启动PWM */
void Start_PWM(void)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1, TIM_CHANNEL_1, &pwm_duty_cycle[0], 1);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1, TIM_CHANNEL_2, &pwm_duty_cycle[1], 1);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时钟配置
    TIM1_PWM_Init();
    DMA_Init();
    Start_PWM();

    while (1) {
        /* 动态调整占空比 */
        pwm_duty_cycle[0] = (pwm_duty_cycle[0] + 10) % 100;
        pwm_duty_cycle[1] = (pwm_duty_cycle[1] + 20) % 100;
        HAL_Delay(500);  // 模拟任务处理
    }
}
四、关键代码讲解
  • 定时器初始化
    通过设置预分频器和计数周期,定时器被配置为1kHz的PWM输出,通道1和通道2分别控制LED和电机。
  • DMA与PWM结合
    利用DMA循环模式,每500ms更新占空比,无需占用CPU资源。
  • 动态调节占空比
    主循环中简单模拟占空比变化,真实项目可结合传感器数据或用户输入调整。

五、运行效果烧录代码后,LED亮度和电机转速会以不同的规律动态变化。
六、总结本文展示了使用STM32G431通过定时器和DMA生成PWM信号的完整流程。这种方法广泛适用于对功率设备的控制,如LED调光、电机驱动等。如果对某些细节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网友A:
看得很清楚,这个PWM配置我也试试在自己的项目里用!

网友B:
最近刚好在调STM32的PWM,DMA结合确实是个高效方法!

网友C:
不错的文章,感觉直接抄代码就能跑了哈哈。

网友D:
TIM1的用法讲得很详细,帮大忙了!

网友E:
能再分享一下如何用CubeMX快速配置吗?想更深入学学。

网友F:
文章写得挺通俗易懂,尤其是占空比动态调节部分!

网友G:
好东西,感觉这个代码能直接套用到多轴控制上!

网友H:
PWM生成模拟信号这块可以用DAC代替吗?期待后续讲解!

网友I:
有点意思,开发电机控制这块确实离不开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