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L021测评】点亮一个旧SPI显示屏

楼主(2024-12-05):
最近,得到一台旧机器,拆开来里面还有几块大板,其中一块板上还有一块1.8寸的TFT显示屏。试试看能不能用AT-START-L021点亮它。

从网上找到了与这块底板很相近的显示屏,找到了引脚定义。但是驱动芯片似乎还是对不上。做上初始化后刷屏没有一点反映,只有背景灯亮。试过ST7789,ST7735,ILI9488,ILI9163的驱动。最后也没有点亮屏。
还好,这台旧机器通上电还能工作,显示屏能点亮。于是,在信号引脚上焊上线,连上逻辑分析仪,抓到波形后分析一下初始化的数据做到程序里,最终成功点亮屏了。

最终,初始化程序是这样的。
初始化IO口。

写命令和写数据。

其他函数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为了点亮它,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花了好多时间到处找资料,还好成功点亮,最后也没搞清楚这是哪款驱动芯片的屏。

网友A:
你好,你的逻辑分析仪是什么型号的?我的逻辑分析仪不太行

楼主:
我的也是不怎么好,频率不够。抓快速的脉冲的时候也会漏掉。

网友B:
这个屏幕最高频率不到10兆,所以这个24兆的逻辑分析仪记录没多大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不怎么好,频率不够。抓快速的脉冲的时候也会漏掉。

我也是,以前用这种,看数据一直有问题,最后发现逻辑分析仪频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