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软件配置优化

楼主(2024-12-09):
时钟设置
优化ADC时钟频率
STM32 ADC有一个最大允许时钟频率(如36MHz或14MHz,具体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通过调整预分频器,确保ADC工作在推荐频率范围内,提高采样效率和精度。
采样时间
适当延长采样时间
ADC采样时间必须满足输入信号源的建立时间。对于高阻抗信号,延长采样时间(如239.5 ADC时钟周期)可获得更精确的结果。
在CubeMX中可通过 "Channel Configuration" 调整采样时间。
多次采样与平均
多次采样平均滤波
对同一个通道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取平均值,可以减少噪声干扰。
c

#define NUM_SAMPLES 16
uint32_t adc_value = 0;
for (int i = 0; i < NUM_SAMPLES; i++) {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adc_value /= NUM_SAMPLES;
校准与偏移补偿
ADC校准
在使用ADC之前运行校准函数,校正内部偏差。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偏移补偿
通过测量接地信号(0V)得到偏移误差,并在采样结果中减去。

使用DMA进行采样
DMA(Direct Memory Access)
使用DMA采集数据,减少CPU的干扰和系统抖动,同时提升数据采集的稳定性。
c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adc_buffer, buffer_size);

网友A:
通过对同一个通道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可以有效地减少噪声干扰,提高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B:
STM32 ADC有一个最大允许时钟频率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