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噪声与干扰的抑制

楼主(2024-12-09):
(1) 硬件滤波
使用硬件低通滤波器去除高频干扰。
(2) 软件滤波
实现数字滤波算法,如平均值滤波、中位值滤波或卡尔曼滤波。
(3) 屏蔽中断干扰
在关键采样阶段临时屏蔽不必要的中断,避免采样受到打断。

网友A:
硬件低通滤波器是通过使用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来实现的一种常见方法。

硬件低通滤波器是通过使用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来实现的一种常见方法。

网友B:
如何屏蔽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