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创建任务并调度

楼主(2024-12-13):
TE, ID, UL, or, REA, ar
任务创建
使用 xTaskCreate 创建任务,并指定任务函数、优先级、栈大小等。
示例代码:
c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 用户任务逻辑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延迟1秒
    }
}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 另一个任务逻辑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创建任务
    xTaskCreate(Task1, "Task1", 128, NULL, 1, NULL);
    xTaskCreate(Task2, "Task2", 128, NULL, 2, NULL);

    // 启动调度器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 ***不会到达这里
}
任务优先级
任务优先级从0开始,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高优先级任务可以抢占低优先级任务。

网友A:
在 FreeRTOS 中,任务是通过 xTaskCreate 函数来创建的。xTaskCreate 函数不仅定义了任务的执行函数,还指定了任务的优先级、栈大小和其他参数。

网友A:
栈大小要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和局部变量的数量来设置。如果任务栈太小,可能导致栈溢出

网友B:
我们需要定义任务函数,这是实际运行的任务代码。

网友C: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硬件和FreeRTOS内核
    // ...

    // 创建任务
    xTaskCreate(
        vTaskFunction,        // 任务函数
        "Task",               // 任务名称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堆栈大小
        NULL,                 //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tskIDLE_PRIORITY + 1, // 任务优先级
        NULL                  // 任务句柄(可选)
    );

    // 启动调度器
    vTaskStartScheduler();

    // 如果调度器启动失败,执行以下代码
    for (;;);
}

网友D:
vTaskStartScheduler用于启动FreeRTOS调度器,开始任务调度

网友E:
xTaskCreate函数是否可以一次性创建多个任务呢

网友F:
确保你的系统时钟已经正确配置,因为FreeRTOS依赖于系统时钟来进行时间管理

网友G:
如果你使用的是某些特定的硬件平台,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初始化工作,例如设置中断优先级、配置GP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