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程序仿真进不到主程序

楼主(2024-12-05):
先上图:
请问高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楼主:
我重装了一下,注册成功了,编译有好多错误。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入门函数没有添加啊

楼主:
换了个版本,好了

网友B:
现在我用IDE了,公司不让装盗版软件,不能用KEIL。

网友C:
跟注册有关系?

网友D:
使用的启动文件与芯片型号不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用IDE了,公司不让装盗版软件,不能用KEIL。

CUBEMX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版本,好了

有点诡异

网友F:
估计是你装的KEIL和pack支持包不兼容

网友E:
哦   一直也想转IDE,做项目不知道用起来咋行

网友G:
启动文件包含了系统复位后的初始化代码,包括堆栈指针、复位处理、系统时钟配置等。如果启动文件没有正确配置,程序可能无法进入main()函数。

网友H:
驱动硬件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