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时钟频率超出芯片限制

楼主(2024-12-08):
CubeMX允许设置不符合芯片规格的时钟频率如SYSCLK过高或外设时钟超频。

问题表现:系统不稳定,外设通信失败。
解决方法:
查看芯片数据手册,确认时钟频率和分频配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在“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调整PLL倍频和分频器。
未正确配置HSE/HSI
CubeMX可能错误地选择时钟源如误用HSI代替HSE。

问题表现:外部晶振无效,程序运行不稳定。
解决方法:
检查 SystemClock_Config() 函数中的时钟源选择是否正确。
示例代码:
c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