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动态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24-12-09):
堆大小不足
CubeMX默认生成的堆大小可能不足以支持复杂应用如FreeRTOS任务或DMA。

问题表现:malloc或任务创建失败。
解决方法:
修改 STM32Fxxx_FLASH.ld 文件,增加 .heap 段大小。
ld

_estack = ORIGIN(RAM) + LENGTH(RAM);  /* 堆栈顶 */
_Min_Heap_Size = 0x200;               /* 堆大小 */

网友A:
malloc 或任务创建失败,通常是因为默认的堆大小太小。

网友B:
超限了应该

网友C:
大的内存的分配和小的内存的分配使用的函数应该是不相同的

网友D:
在STM32中实现动态内存分配时,首先需要确保所请求的内存大小不会超过在链接映射文件(.S文件)中设定的堆大小

网友E:
如果分配的内存超过了在链接映射文件(.S文件)中设定的堆大小,程序将无法成功运行并可能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F(2025-01-08):
如果.S文件中设置的最大可分配字节为0x4000,那么任何尝试分配超过这个大小的内存都会导致失败

网友G:
对于频繁且小量的内存分配,建议避免使用malloc和free,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内存碎片,从而减少可用的堆内存

网友H:
对于较大的内存块或不频繁的内存分配,使用malloc和free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