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简单的蓝牙通信模块

楼主(2024-12-05):
硬件准备
(1) 选择蓝牙模块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蓝牙模块:

经典蓝牙(如HC-05、HC-06):
支持简单的串口通信,适合传输数据量较小的场景。
蓝牙低功耗(BLE,如NRF51822、ESP32-C3等):
支持低功耗传输,适合物联网和传感器应用。
(2) 硬件连接
蓝牙模块一般通过串口(UART)与STM32通信:
HC-05/HC-06 的典型引脚:
TXD → STM32的RX(串口接收)
RXD → STM32的TX(串口发送)
VCC → 3.3V或5V电源
GND → STM32的GND
注意:HC-05的RXD通常只能接受3.3V信号,如果使用5V MCU,需要分压。
**BLE模块(如ESP32-C3或NRF52)**通常也通过UART或SPI/I2C连接。

楼主:
软件配置
(1) STM32串口配置
通过STM32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选择USART外设: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中启用UART(如USART1)。
配置引脚:TX(发送)和RX(接收)。
设置波特率:
HC-05默认波特率为9600。
如果使用其他模块,请查阅模块手册并设置对应波特率。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导入STM32CubeIDE。

楼主:
初始化代码(USART)
在生成的项目中初始化UART。CubeMX通常生成如下代码:

c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程序设计
(1) 数据发送
通过HAL库的 HAL_UART_Transmit 函数发送数据到蓝牙模块:

c

uint8_t data[] = "Hello Bluetoot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sizeof(data) - 1, HAL_MAX_DELAY);

楼主:
数据接收
通过 HAL_UART_Receive 函数从蓝牙模块接收数据:

c

uint8_t buffer[10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HAL_MAX_DELAY);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通过中断接收数据(推荐)
避免阻塞主程序逻辑,可以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启用接收中断:
c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实现中断回调函数: STM32 HAL库会调用以下回调函数:
c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 处理接收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HAL_MAX_DELAY);
        // 重新启动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
}

楼主:
蓝牙模块配置
(1) HC-05的AT命令配置
进入AT模式:
按住模块的按键上电。
LED闪烁变慢表示进入AT模式。
常用AT命令:
查看波特率:
plaintext

AT+UART?
修改波特率(如115200):
plaintext

AT+UART=115200,0,0
修改模块名称:
plaintext

AT+NAME=MyBluetooth
(2) BLE模块配置
BLE模块的配置需要用到专用工具或直接通过代码与模块通信(例如通过串口发送配置命令)。不同模块有不同的配置方法,具体参考模块手册。

楼主:
测试与调试
(1) 调试蓝牙通信
使用手机蓝牙调试APP(如“蓝牙串口调试助手”)。
配对STM32的蓝牙模块。
使用手机发送数据,观察STM32接收到的内容,验证通信是否正常。
(2) 调试工具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如SecureCRT或SSCOM)监控STM32的UART数据流。
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配置是否一致。

楼主:
注意事项
(1) 电平匹配
如果STM32的工作电压为3.3V,而蓝牙模块使用5V,需通过电平转换器或分压电路匹配。
(2) 干扰问题
蓝牙模块工作在2.4GHz频段,易受Wi-Fi干扰。建议优化天线布局,并远离噪声源。
(3) 功耗管理
如果设计低功耗应用,可通过控制蓝牙模块的引脚进入睡眠模式。

楼主:
示例完整代码
c

#include "main.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int8_t buffer[100];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MX_GPIO_Init(void);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初始化蓝牙模块
    uint8_t msg[] = "Bluetooth initialized!\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msg, sizeof(msg) - 1, HAL_MAX_DELAY);

    // 启用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while (1) {
        // 主程序逻辑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 回显接收的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HAL_MAX_DELAY);
        // 重新启动接收中断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buffer, sizeof(buffer));
    }
}

// 其余初始化函数...

楼主:
通过上述步骤,您可以轻松搭建一个STM32蓝牙通信模块,实现简单的蓝牙数据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