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4-12-05):
TVS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瞬时过电压或浪涌电压的损害。这些瞬时过电压通常由电气干扰、雷击、电气开关操作等因素引起。TVS二极管通过其优异的瞬态电压抑制性能,能够在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迅速导通并将过电压能量引入地面,从而保护下游电路不受损害。
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会遇到TVS二极管并联使用的情况。那么,TVS二极管是否可以并联使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实际应用时需要考虑一些关键因素,以确保并联使用的效果。
1.TVS二极管的并联使用原理
TVS二极管并联使用时,通常是为了增加保护能力,尤其是在面对高功率浪涌电流时。通过将多个TVS二极管并联,可以分担过电压和浪涌电流的负担,增强保护效果。
然而,并联使用TVS二极管并不像普通的二极管或电阻那样简单。其主要原因是TVS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和导通特性在不同型号和制造商的产品中可能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工艺差异,其电气性能也可能略有不同,因此在并联时,可能会出现某些TVS二极管不均匀分担电流的情况,这可能导致过电压保护失效。
2.并联使用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2.1击穿电压一致性
TVS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是其正常工作的关键参数。当电压超过击穿电压时,TVS二极管导通并开始吸收过电压。因此,在并联使用时,必须确保所有二极管的击穿电压相近。击穿电压差异过大的话,可能会导致某些二极管提前导通,而其他二极管则无法及时响应,从而降低保护效果。
2.2反向工作电流和功率分担
虽然TVS二极管在瞬态过电压发生时会导通,但并联时电流的分配不均可能导致某些二极管因过流而损坏。因此,在设计并联TVS二极管时,需要确保每个二极管能够承受相应的电流负载。一般来说,可以通过选择具有相似电气特性的TVS二极管,或者在每个二极管前串联适当的限流电阻,以均匀分配电流。
2.3选择合适的TVS二极管
并联TVS二极管时,选择合适的型号至关重要。必须选择具有相同击穿电压、Clamping电压(钳位电压)和脉冲能量吸收能力的TVS二极管。为了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可以考虑选择具有相同生产批次或由同一厂家生产的TVS二极管,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不同制造工艺带来的性能差异。
2.4散热问题
TVS二极管在吸收浪涌电流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特别是在高能量浪涌事件中。如果多个二极管并联工作,它们共同吸收的浪涌电流可能会导致过高的热量积聚。因此,在设计并联TVS二极管时,还需要考虑散热问题,确保二极管的工作温度不会超过其最大承受值。
3.TVS二极管并联的应用场景
TVS二极管并联的应用场景通常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高电压浪涌保护:在一些高电压系统中,单个TVS二极管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浪涌电流吸收能力。这时,可以通过并联多个TVS二极管来增加总的功率吸收能力。
电流分担:当系统中需要保护的电流较大时,多个TVS二极管并联可以有效分担电流,避免单个二极管过载。
冗余保护:通过并联多个TVS二极管,增加冗余性,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尤其在关键应用中非常重要。
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但在并联时需要注意多个因素,如击穿电压一致性、电流分担、功率处理能力以及散热设计。

网友A:
我个人意见是不建议并联使用。由于个体参数的差异,会影响效果,甚至增加产品失效率。

网友B:
.TVS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但器件存在离散型,因此并非用作载荷分担,而只能是作为其中某一器件失效后的另一器件自动替补之用

网友C:
吃回扣就多并联几只。就像医生开药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不经严格筛选配对,并联器件绝难正常工作于相同状态。非线性器件的这种并联太勉为其难,隐患不小,性能差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