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56S2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4-12-05):
请问高手,STC12C5A56S2LQFP44封装的芯片和STC89C52RCLQFP44封装的芯片引脚兼容吗?谢谢

网友A:
当然  兼容的   AI8051U 和STC12C5A56S2、STC89C52RC 管脚是兼容的

网友B:
STC12C5A56S2系列和STC89C52RC系列管脚兼容,建议用Ai8051U系列
Ai8051U系列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ai8051uxl
Ai8051UUSB 型 1T 8051支持32位8位指令集, LQFP48-RMB2.3
===直接 USB下载 / USB仿真,1个芯片搞定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89C52RC,  12C5A60S2
要兼容 8位8051指令集,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就相当于更强大的 8H8K64U
要兼容 32位8051指令集,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就相当于更强大的 32G12K128, 32G8K64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TFPU@120MHz, 硬件浮点/硬件三角函数 运算器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20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4组串口,12位ADC, 轨到轨比较器
QSPI, SPI, I2S, I2C,  TFT-i8080/M6800 接口
PDIP40,LQFP44,LQFP48

网友C:
为什么不对比手册引脚自己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对比手册引脚自己看呢

没找到数据手册

网友C:
嘉立创里找

网友A:
你找官方客服要啊    或者去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官方客服要啊    或者去官网下载

官网找了,只有STC12C5A60S2

同一个系列 管脚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