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算法/温度补偿算法

楼主(2024-12-06):
在使用 STM32 与 HX711 进行称重时,温度会对重量测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温度对 HX711 芯片的影响
零点漂移:
随着温度的变化,HX711 的内部电路可能会出现零点漂移现象。这意味着在没有实际负载的情况下,测量到的重量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例如,在较低温度下,HX711 可能会输出一个较小的零点值,而在较高温度下,零点值可能会增大。这会导致在相同的实际负载下,测量到的重量值在不同温度下有所不同。
灵敏度变化:
温度的变化还可能影响 HX711 的灵敏度。灵敏度是指单位重量变化所引起的输出信号变化量。如果灵敏度发生变化,那么对于相同的实际重量变化,HX711 输出的信号幅度也会不同。
例如,在较高温度下,HX711 的灵敏度可能会降低,导致测量到的重量值比实际重量值小。
二、温度对称重传感器的影响
弹性系数变化:
称重传感器通常是由金属材料制成的,而金属材料的弹性系数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会影响称重传感器的变形量,从而影响测量到的重量值。
例如,在较高温度下,金属材料的弹性系数可能会降低,导致称重传感器在相同负载下的变形量增大,从而测量到的重量值也会增大。
热膨胀:
温度的变化还会引起称重传感器的热膨胀。如果称重传感器的安装方式或结构设计不合理,热膨胀可能会导致称重传感器的受力状态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测量到的重量值。
例如,如果称重传感器的安装底座与被测物体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在温度变化时,两者的膨胀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称重传感器受到额外的应力,从而影响测量结果。
三、解决温度影响的方法
温度补偿:
可以通过在软件中进行温度补偿来减小温度对重量测量的影响。这需要使用一个温度传感器来测量环境温度,并根据温度与重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补偿计算。
例如,可以通过实验测量不同温度下的重量值,建立一个温度与重量的补偿曲线。在实际测量中,根据测量到的温度值和补偿曲线,对测量到的重量值进行修正。
代码示例:
#include <stdint.h>

#define NUM_TEMPERATURE_POINTS 5
#define MIN_TEMPERATURE 0
#define MAX_TEMPERATURE 50

typedef struct {
    int16_t temperature;
    float weightCorrectionFactor;
} TemperatureCorrectionData;

TemperatureCorrectionData correctionData[NUM_TEMPERATURE_POINTS] = {
    {10, 1.01},
    {20, 1.00},
    {30, 0.99},
    {40, 0.98},
    {50, 0.97}
};

uint32_t applyTemperatureCompensation(uint32_t weight, int16_t temperature) {
    if (temperature < MIN_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MAX_TEMPERATURE) {
        return weight;
    }

    for (int i = 0; i < NUM_TEMPERATURE_POINTS - 1; i++) {
        if (temperature >= correctionData[i].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correctionData[i + 1].temperature) {
            float interpolationFactor = (float)(temperature - correctionData[i].temperature) / (correctionData[i + 1].temperature - correctionData[i].temperature);
            float correctionFactor = correctionData[i].weightCorrectionFactor + interpolationFactor * (correctionData[i + 1].weightCorrectionFactor - correctionData[i].weightCorrectionFactor);
            return (uint32_t)(weight * correctionFactor);
        }
    }

    return weight;
}

硬件设计优化:
在硬件设计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小温度对重量测量的影响。例如,可以选择温度系数较小的称重传感器和电子元件,以减小温度变化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还可以采用温度稳定的电源供应,以确保 HX711 和称重传感器的工作电压稳定,减少温度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对于高精度的称重应用,可以考虑使用温度补偿芯片或模块,这些芯片或模块可以自动测量环境温度,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实时补偿。
环境控制:
尽量保持称重环境的温度稳定,避免温度的剧烈变化。可以在称重系统周围设置隔热材料或散热装置,以减小环境温度对称重系统的影响。
如果可能,可以将称重系统放置在温度控制的环境中,如恒温箱或空调房间,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以下是一个在 STM32 中结合温度补偿和卡尔曼滤波处理重量测量数据的函数示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ath.h>

// 假设温度传感器的读数函数
int16_t readTemperature();

// 卡尔曼滤波器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float x; // 估计值
    float p; // 估计误差协方差
    float q; // 过程噪声协方差
    float r; // 测量噪声协方差
} KalmanFilter;

// 卡尔曼滤波器初始化
void kalmanFilterInit(KalmanFilter* kf, float initialValue, float processNoise, float measurementNoise) {
    kf->x = initialValue;
    kf->p = 1.0f;
    kf->q = processNoise;
    kf->r = measurementNoise;
}

// 卡尔曼滤波器更新
float kalmanFilterUpdate(KalmanFilter* kf, float measurement) {
    // 预测
    float x_pred = kf->x;
    float p_pred = kf->p + kf->q;

    // 更新
    float k = p_pred / (p_pred + kf->r);
    float x = x_pred + k * (measurement - x_pred);
    float p = (1 - k) * p_pred;

    kf->x = x;
    kf->p = p;

    return x;
}

// 温度补偿函数(假设线性关系)
float temperatureCompensation(float weight, int16_t temperature) {
    // 根据实验确定的温度系数
    const float temperatureCoefficient = 0.01f;
    return weight +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Coefficient;
}

// 综合处理函数
float processWeightWithTemperatureAndKalman(uint32_t rawWeight) {
    static KalmanFilter kf;
    static bool isInitialized = false;
    int16_t temperature = readTemperature();

    if (!isInitialized) {
        kalmanFilterInit(&kf, (float)rawWeight, 0.1f, 1.0f);
        isInitialized = true;
    }

    float compensatedWeight = temperatureCompensation((float)rawWeight, temperature);
    return kalmanFilterUpdate(&kf, compensatedWeight);
}

在这个示例中,首先定义了温度传感器读数函数的占位符、卡尔曼滤波器结构体以及相关的初始化和更新函数。然后定义了一个简单的温度补偿函数,假设重量与温度呈线性关系。最后,综合处理函数processWeightWithTemperatureAndKalman先读取温度,然后根据是否初始化过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相应操作,先进行温度补偿,再用卡尔曼滤波器更新重量值并返回。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示例,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特性和实验结果调整温度系数、卡尔曼滤波器的参数以及函数的接口以适应你的项目需求。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ingOne007/article/details/142363114

网友A:
使用 STM32 和 HX711 称重传感器进行称重时,温度的变化确实会对重量的测量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