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关于CW32L010电动工具控制板中SWD下载口占用时的下载解决方法

楼主(2024-12-06):
如上图所示,MCU为CW32L010F8P6的芯片。其中芯片的IO口资源非常有限,如下原理图,可以看到所有的IO口都用尽了。

所以在调试的时候,涉及到两个下载口——SWD和SCK这两个引脚。它们既作为GPIO,也是下载IO。那我们占用这两个IO的时候该怎么办? 在CW32L010芯片引脚中,除了电源VDD、Vcore和VSS,其他所有IO均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来使用。这里需要注意NRST是一个复位引脚,复位引脚只能作为输入口。PA07、PA08这两个口是SWD下载口。可以使用GPIO功能,也可以使用SWD功能。如下图所示。

在MDK中进行仿真调试时,如果这两个口被配置为GPIO,是不能进行再次下载(不接RST)!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两个口尽量设计不特别重要功能的资源口,比如说作为一个指示灯,或作为一个按键输入,在重要功能调试完毕后再来增加这两个IO涉及到的功能。例如,在CWL010电动工具板这里,PA08作为指示灯,PA07是作为电机控制的一个方向口来使用的。

如果这两个口在程序中被占用了,可以选用专用的CW-writer编程器来进行在线编程。

关于他的资料,可以在芯源官网(https://www.whxy.com/)下载。如下图:打开“技术支持”-“资料下载”-“开发工具”,这里有它配套的下载软件以及它的使用手册。

这两个文件需要下载下来并打开查看。首先打开使用手册,我们主要看1.2.1烧录口的定义。

这里用到2*4P的SWD下载口,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引脚的定义。

用CW-writer下载程序的时候只需要接4根线,分别是VDD、GND,以及下接口SDIO和SCLK。如下图所示。

而电动工具的板子是不需要再额外供电的,也不需要接复位,只需要对应的接好5V、GND、SWD和SCK即可。

接好线,打开专用的软件,如下图所示。选择连接编程器。

连接完成之后,芯片系列选择“CW32L01”,芯片型号选择“CW32L010F8P6-TSSOP20”,供电连接选择“编程器供电5伏,上电复位”,这样就不需要RST信号,然后我们打开编程文件。

编程操作这里选择“FLASH全片擦除”“FLASH编程及验证”以及“蜂鸣器提示”。

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读保护做上,有不同的配置等级,可根据弹框里的提示自行选择。

都配置好后,点击“在线编程”,程序就可以下载了。然后断开烧写器就可以调试板子了。

需要注意,这种方式的话只能下载,不能进行在线仿真功能。

所以如果系统设计占用了SWD下载口,那建议去买一台这个CW-write,来进行脱机下载。

视频演示:

关于CW32L010电动工具控制板中SWD下载口占用时的下载解决方法_哔哩哔哩_bilibiliwww.bilibili.com/video/BV17cUsYFEdD/编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44262463

网友A:
PW-Link也可以的。

网友B:
非常实用的电动工具下载介绍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案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