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嵌入式开发里数据搬移除了内核和DMA之外还可以借助一些特定功能外设实现

楼主(2024-12-06):
在MCU 里能够对片内外映射的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的主设备(Master)除了常见的 Core 以及 DMA 外,其实还有一些面向高速数据传输(比如 USB、uSDHC、ENET 接口等)或其他特定功能(比如 GPU、LCD、Crypto 等)的外设,但就用户数据搬移处理而言,一般我们只借助 Core 和 DMA。

在恩智浦微控制器 i.MXRT 四位数上,还有一个叫 PXP 的外设,这本是一个面向像素数据处理的模块,但是它也能够完成一般数据搬移处理任务。当我们借助这个 PXP 来做数据搬移时,发现它在对 CM7 TCM 写入时有一些使用限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PXP功能简介

先来看一下 PXP 模块功能框图,既然是面向图像数据处理,那常见的图像缩放、色彩空间转换、图像旋转功能支持必不可少(即下图蓝框里的三个独立引擎被整合在 PXP 里),这些操作实际上都涉及到 FrameBuffer 像素数据处理(读改写) 。

再进一步细读 PXP 特性,我们发现除了像素处理之外,它还是个标准的 2D DMA(这里 2D 的意思是为搬移二维图像数据而设计的),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数据搬移特性。在用 PXP做数据搬移操作时,当源 FrameBuffer 和目的FrameBuffer 大小相同,且搬移目标尺寸就是 FrameBuffer 长度时,其就蜕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普通 DMA。

二、一个RT1170的Errata
在我们实测 PXP 数据搬移功能时,我们先来看一个 RT1160/1170 上独有的 Errata,也正是因为这个 Errata 让痞子衡关注到了 PXP 的 2D DMA 功能。
这个 Errata 提及到 RT1160/1170 里若干个具有存储器读写能力的主设备在对 CM7 TCM 进行 Sparse write(随机地址短小数据写入操作)时可能会导致数据出错,PXP 就是其一,解决方案就是 CM7 TCM 不要作为目的 FrameBuffer。

·        Note:列出来的有限制的主设备大多是 RT1170 里新增的外设(CAAM,ENET_1G, ENET_QOS, GC355, LCDIFv2),除了 PXP 是 RT10xx 上也存在的,但是 RT10xx PXP 并没有这个限制。

三、在PXP下实测数据搬移
要实测 PXP 数据搬移功能可以直接借助\SDK_2_16_000_MIMXRT1170-EVKB\boards\evkbmimxrt1170\driver_examples\pxp\copy_pic\cm7例程,其主要函数 APP_CopyPicture() 摘录如下,代码清晰明了。我们要做不同的测试,只需要将 s_inputBuf、s_outputBuf 分别链接在不同存储器空间里,并且设置不同的拷贝块大小与坐标位置即可。
·        Note:仅需调整 COPY_WIDTH、DEST_OFFSET_X 值来测试对一维数据搬移影响(数据长度、起始地址对齐因素)

#include "fsl_pxp.h"
// 源/目标 Buffer 长宽设置(为测试方便,可设置成一样)
#define BUF_WIDTH   64
#define BUF_HEIGHT  64
// 拷贝块长宽及在目标 Buffer 坐标设置(从源 Buffer 坐标固定为 [0,0])
#define COPY_WIDTH        8
#define COPY_HEIGHT       8
#define DEST_OFFSET_X     1
#define DEST_OFFSET_Y     1

uint16_t s_inputBuf[BUF_HEIGHT][BUF_WIDTH];
uint16_t s_outputBuf[BUF_HEIGHT][BUF_WIDTH];

static void APP_CopyPicture(void)
{
     pxp_pic_copy_config_t pxpCopyConfig;
         // 设置拷贝参数(将s_inputBuf里坐标[0,0]开始的大小为8x8的数据拷贝到s_outputBuf里[1,1]位置处)
         // 源 Buffer 地址与拷贝块坐标设置
         pxpCopyConfig.srcPicBaseAddr  = (uint32_t)s_inputBuf;
         pxpCopyConfig.srcPitchBytes   = sizeof(uint16_t) * BUF_WIDTH;
         pxpCopyConfig.srcOffsetX      = 0;
         pxpCopyConfig.srcOffsetY      = 0;
         // 目的 Buffer 地址与拷贝块坐标设置
         pxpCopyConfig.destPicBaseAddr = (uint32_t)s_outputBuf;
         pxpCopyConfig.destPitchBytes  = sizeof(uint16_t) * BUF_WIDTH;
         pxpCopyConfig.destOffsetX     = DEST_OFFSET_X;
         pxpCopyConfig.destOffsetY     = DEST_OFFSET_Y;
         // 拷贝块大小设置(像素点格式为 RGB565 即 2bytes)
         pxpCopyConfig.width           = COPY_WIDTH;
         pxpCopyConfig.height          = COPY_HEIGHT;
         pxpCopyConfig.pixelFormat     = kPXP_AsPixelFormatRGB565;
         // 启动拷贝(将拷贝块数据从源 Buffer 搬移到目的 Buffer)
         PXP_StartPictureCopy(PXP, &pxpCopyConfig);
         while (!(kPXP_CompleteFlag & PXP_GetStatusFlags(PXP)));
         PXP_ClearStatusFlags(PXP, kPXP_CompleteFlag);
}

经测试当 s_outputBuf 放在 OCRAM 或者外部 RAM 空间里时,搬移结果完全如预期。而当 s_outputBuf 放在 CM7 ITCM 或者 DTCM 时,则会出现异常结果,在 ITCM/DTCM 异常表现是一致的。

设置不同的 COPY_WIDTH、DEST_OFFSET_X 值组合带来的异常结果不尽相同,这里仅放出一个 COPY_WIDTH = 1、DEST_OFFSET_X = 3 的情况供参考,可以看到除了目标地址数据之外,前后还会有一些额外数据被写入,这样的数据搬移操作显然不可靠了。

当然并不是 s_outputBuf 放在 CM7 TCM 就一定能引起异常,只要拷贝的一维数据长度是 16bytes 整数倍,且目的起始地址以 8 对齐时,此时并无出错情况发生。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写入我们即称之为有风险的 Sparse write(随机地址短小数据写入)。

网友A:
PXP是不是NXP有这个,很多芯片好像还没有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