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内存的分配和拆借

楼主(2024-12-06):
做为衡量一款程控设备存储能力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参数,内存的大小一直都是很多同行关心的焦点,并且也是项目立项之初首先要考虑的内容之一。不过有些时候,受各种因素的限制会导致出现内存空间不足的情况,为此合理分配内存空间甚至规划内存的拆借成了必然。
对于以MCU为代表的智能芯片,其内部绝大多数都自带有一定的内存空间,不过这部分的内存空间通常都十分有限,为此很多编程高手会将这部分内存空间进行充分划分,不过通常会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存储运行程序的源代码;再一个便是存储一些核心数据,例如时间、标准值、校准数据库等。对于长时间多数据处理的系统,单纯依靠MCU自带的内存很难满足现实使用所需,因此“引进外资”搭配外部存储器成了必然。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除了注意端口定义、读写速度,以及空间规划外没有什么需要多加注意的。
除了上面这种外挂存储器的操作外,一部分技术人员还会利用拆借方式来弥补一些短期性暂时性内存空间不足的情况,简单来讲就是利用软件技术向同系统中其它有剩余存储空间的MCU等芯片“借用”一部分空间,以便满足使用。这种操作优点是不需要外加存储器, 增加硬件系统;缺点是需要合理的规划和程序设计能力,属于应急预案之一。

网友A:
大部分项目只用芯片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项目只用芯片自带的。

有些项目由于存储数据较多或者要长时间保存一些数据,使用外部存储器还是必要的。

网友B:
这内存还给玩出来花样了

网友A:
不够就加啊,抠抠搜搜,容易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