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 RTC 周期中断是否可以随时修改?

楼主(2024-12-06):
    RTC_WUT寄存器需要在WTWF=1时才可以写入。 如果用作定时器,可能需要随时更换定时周期。
    这个WTWF在哪种条件下变为0, 哪种条件下变为1.  是否可以软件清除?怎么清除?

网友A:
WTWF变为1的条件
WTWF标志位通常在以下条件下变为1:

当RTC模块完成当前的唤醒定时器配置或更新操作后,WTWF标志位会被硬件自动置为1,表示此时可以安全地写入RTC_WUT寄存器以更改唤醒定时器的设置。

网友A:
WTWF变为0的条件
WTWF标志位变为0的情况通常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写入RTC_WUT寄存器时:当软件尝试写入RTC_WUT寄存器以更改唤醒定时器的设置时,如果WTWF为1,则写入操作会成功,并且写入后WTWF可能会被硬件自动清零,或者需要软件通过某种方式(如读取状态寄存器或执行特定指令)来确认写入完成并清零WTWF。但具体行为可能取决于RTC模块的具体实现和硬件设计。
RTC模块复位时:如果RTC模块发生复位(如系统复位、电源复位或备份域复位),则WTWF标志位可能会被清零。这是因为复位操作会清除或重置RTC模块的内部状态和寄存器值。

网友A:
软件清除WTWF的方式
关于是否可以软件清除WTWF以及怎么清除,这取决于RTC模块的具体实现和硬件设计。在一些RTC模块中,WTWF是一个由硬件控制的标志位,软件无法直接清除它。在这种情况下,软件需要等待WTWF自动变为1后才能进行写入操作。

然而,在一些RTC模块的文档中可能会提到某种方式来确认写入完成并间接清除WTWF。例如,软件可以通过读取状态寄存器中的某个位来确认RTC_WUT寄存器的写入操作已完成,并且WTWF已被硬件清零(或者通过执行特定指令来确认写入完成并触发WTWF清零)。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步骤需要参考RTC模块的文档或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清除WTWF的方式
关于是否可以软件清除WTWF以及怎么清除,这取决于RTC模块的具体实现和硬件设计。在一些 ...

可以提供GD32L233的进一步信息吗?
    在测试中,试图让GD32L233通过RTC唤醒的方式,输出高732us(24 lxtl clock), 低244us(8 lxtl clock)的信号。
    但是输出的波形是周期96ms,50%duty的波形。

    初始化,RTC时钟用的内部IRC32K, 后期会更换为LXTL 32K.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if(RESET != rtc_flag_get(RTC_FLAG_WT)) {
        rtc_flag_clear(RTC_FLAG_WT);
        exti_flag_clear(EXTI_20);
        rtc_wakeup_timer_set(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8)?8:24);
        gpio_bit_toggle(GPIOA, GPIO_PIN_8);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GD32L233的进一步信息吗?
    在测试中,试图让GD32L233通过RTC唤醒的方式,输出高732us(24 lx ...

  代码无法一起发出,否则会丢失,希望21IC能改进。

   初始化: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32K); //RCU_RTCSRC_IRC32K, RCU_RTCSRC_LXTAL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nvic_irq_enable(RTC_WKUP_IRQn, 2);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20);
    exti_init(EXTI_2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rtc_wakeup_disable();
    rtc_flag_clear(RTC_STAT_WTF);
    rtc_wakeup_clock_set(WAKEUP_RTCCK_DIV2);
    rtc_interrupt_enable(RTC_INT_WAKEUP);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就是不要使用官方驱动,先关闭唤醒功能,再打开唤醒:

                RTC_WPK = RTC_UNLOCK_KEY1;
                RTC_WPK = RTC_UNLOCK_KEY2;
                RTC_CTL &= ~RTC_CTL_WTEN;
                RTC_WUT = _YOUR_WAKEUP_TIME;
                RTC_CTL |= RTC_CTL_WTEN;

网友B(2025-01-15):
是的,GD32L233 的 RTC(实时时钟)周期中断是可以随时修改的。

网友C:
RTC 周期中断是通过配置 RTC 的 闹钟寄存器(Alarm Register) 或 周期唤醒寄存器(Wakeup Timer Register) 来实现的。你可以通过修改这些寄存器的值来调整中断周期。

网友D:
在 GD32L233 中,RTC 周期中断可以通过使用闹钟中断来实现,闹钟中断是通过设置 RTC 的闹钟寄存器(RTC_ALRMx)来触发的。

网友E:
你可以设置闹钟的时间(秒、分、时等),当 RTC 时间与闹钟时间匹配时,触发中断。特点:适合需要精确时间触发的场景。

网友F:
使用周期唤醒中断,周期唤醒中断是通过配置 RTC 的唤醒定时器(RTC_WUTR)来触发的。你可以设置一个周期值(以秒为单位),当 RTC 计时达到该周期值时,触发中断。

网友G:
在修改 RTC 寄存器之前,需要进入配置模式:如果是修改 闹钟中断,更新 RTC_ALRMx 寄存器的值。如果是修改 周期唤醒中断,更新 RTC_WUTR 寄存器的值。

网友H:
RTC 的时钟源需要正确配置(通常使用 LSE 或 LSI)

网友I:
如果需要快速响应中断,可以调整 RTC 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J:
GD32L233 的 RTC 周期中断可以随时修改,具体方法是通过更新 RTC_ALRMx 或 RTC_WUTR 寄存器的值。

网友K:
在修改时,需要注意进入和退出配置模式,并确保中断已正确使能。如果需要更详细的配置,在 GD32L233 中,RTC_WUTR(Wakeup Timer Register)是用于配置 RTC 周期唤醒定时器的寄存器。为了确保写入 RTC_WUTR 时的安全性,GD32L233 引入了 WTWF(Wakeup Timer Write Flag)标志位。WTWF 用于指示当前是否可以安全地写入 RTC_WU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