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120如何设置引脚为输入

楼主(2024-12-06):
请问高手,HC32F120如何设置引脚为输入?谢谢

网友A(点评):
模拟?数字?输入

网友B:
参考官方文档

网友C:
默认一般都是输入

网友D:
官方例程中的GPIO有明确介绍。

网友E(点评):
一个例程就解决了

楼主:
没有,只有输出,和外部中断,没有一般输入

网友F:
通用 GPIO 默认就为高阻态的输入,只需要配置 MOS 和 输入等待周期。

网友E(2025-01-21):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G:
设置引脚模式,很简单的

网友H:
只有输出,和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