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 XTS认证烧录

楼主(2024-12-06):
GD32F470 XTS认证烧录文档—带编译选项
1 准备
1.1 代码
拉取社区代码命令,版本为4.1.1-Release

repo init -u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manifest -b refs/tags/OpenHarmony-v4.1.1-Release --no-repo-verif

更新根目录下的device/board/openvalley, device/soc/gd, vendor/openvalley, base, third_party这几个仓库。

ssh://git@gitea.openvalley.net:10079/xts/device_board_openvalley.git
ssh://git@gitea.openvalley.net:10079/xts/device_soc_gd.git
ssh://git@gitea.openvalley.net:10079/xts/vendor_openvalley.git
ssh://git@gitea.openvalley.net:10079/xts/base.git
ssh://git@gitea.openvalley.net:10079/xts/third_party.gi

编译命令:hb build -f --gn-args="build_xts=true"

1.2 工具
GD32通用控制器
Jlink
CH340串口线
串口调试助手(MoBaXterm)
J-Flash V7.98
2 了解设备

电源接口,24V,左正右负
Jlink烧录接口
串口调试接口
3 烧录固件
3.1 烧录固件步骤
打开烧录软件JFlash,在\GD32F470_XTS\tools\jlink\SEGGER\JLink_V798e 下。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点击Start J-Flash。

配置工程选项
配置Target interface — SWD, Speed — 1000kHz。
点击下方箭头所指图标,选择GD32F470II目标设备。

连接Jlink,点击下方Target→Connect,Log端出现connected successful即可。
**注意:**如果连接不成功,则选用低版本的Jlink进行连接,\jlink\SEGGER路径下,选用450设备连接后,退出。重新连接之前的版本Jlink即可成功连接。

选择镜像文件
点击File→Open data file。
选择对应路径下的OHOS_Image_allinone.bin,Start address选择默认的0x80000000。

烧录固件
为确保烧录成功,烧录前先擦除,点击下方Target→Manual Programming→Erase Chip。显示擦除成功即可
烧录固件,点击下方Target→Manual Programming→Program & Verify。
显示下方如下弹窗,表示烧录成功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2941746/article/details/143693342

网友A(2025-05-25):
需配置好 Gitea 访问权限(SSH Key)以成功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