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x如何测量电池供电电压?

楼主(2024-12-06):
  ADC里面有一个内部参考电压,是否可以作为ADC的参考电压?ADC的模块框图没有清晰的显示出来这一点。
  如果不可以,默认的ADC参考电压应该就是VDD(QFN32封装的)了。 那么可以反向来测试内部参考电压来测量VDD电压, 此时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及压值。  但是从数据手册及使用手册都没有找到相应的信息。
   请问这个内部电压是否高精度电压?精度是多少, 电压是多少v?

网友A(点评):
好像是1.2v 1%,手册还是规格书里有写

网友B:
内部基准电压可能是不变的吧

楼主:
  GD应该也做不到每个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都一致吧?没有参数,就无法知道是否适合用来测量电池电压。在纽扣电池的使用中,低于2.7v就有随时断电的可能了(供电最好在uA级别,mA级别的供电会引起不稳定),到2.6v就必须更换。差0.1v就是非常大的误差了,通常要精确到0.02v以内,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提醒更换电池。

网友C(2025-01-15):
在 GD32L23x 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内置的 12 位 ADC(模数转换器) 来测量电池供电电压。

网友D:
将电池的正极连接到 GD32L23x 的某个 ADC 输入通道(例如 PA0)。如果电池电压高于 ADC 的参考电压(通常为 3.3V),需要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到 ADC 的可测量范围内。

网友E:
选择合适的电阻值(如 R1 = 10kΩ,R2 = 10kΩ),使分压后的电压不超过 ADC 的参考电压。并且ADC 需要配置为单次转换模式或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F: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可以通过校准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G:
对 ADC 值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H:
在电池供电场景下,测量完成后可以关闭 ADC 以节省功耗。

网友I:
内部参考电压估计不能作为ADC参考电压,容易变化

网友J:
如果你的基准要是不准确的话,ADC不准啊,内部参考估计不行吧

网友K:
你还是外置基准电压吧,能靠谱点

网友L:
一般来说,内部的电压应该不算是高精度的吧

网友M: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N:
在使用GD32L23x系列微控制器测量电池供电电压时,可以利用内置的模数转换器(ADC)来实现。

网友O:
选择合适的分压电阻值,确保分压后的电压在ADC输入范围内,同时考虑功耗和精度。

网友P:
较长的采样时间可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但也会增加转换时间。

网友Q:
电阻值不宜过小,以免消耗过多电流;也不宜过大,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R:
需要设计分压电路将电池电压降低到 ADC 可测量的范围。

网友S:
对 ADC 进行配置,包括选择合适的时钟源、设置采样时间和转换模式等。可以使用库函数或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进行配置。一般来说,需要开启 ADC 的时钟,选择独立的 ADC 模式,配置 ADC 的分辨率和数据对齐方式等。

网友T:
根据电池电压的变化速度和ADC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U:
ADC 的参考电压应保持稳定,可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源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V:
分压电路中电阻的精度会影响电池电压测量的准确性,建议选择精度较高的电阻。

网友W:
为了减少电池电压波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可在分压电路输出端(即 ADC 引脚)与地之间并联一个滤波电容,一般选择 0.1μF - 1μF 的陶瓷电容,起到平滑电压的作用。

网友X:
如果电池电压高于ADC的最大输入电压,需要在测量之前使用分压电路来降低电压。

网友Y:
ADC参考电压稳定,否则会影响电压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Z:
连接ADC引脚:

网友AA:
在测量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外界干扰对 ADC 转换的影响。可以采取屏蔽措施、优化电路布局、增加滤波电容等方式来减少干扰。

网友AB:
滤波电容的选择要合适,过大的电容会导致 ADC 响应速度变慢,过小则滤波效果不佳。

网友AC:
分压电路设计

网友U:
注意电池和ADC输入端之间的阻抗匹配,以避免因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测量误差。

网友AD:
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可以对 ADC 值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减少噪声和偶然误差的影响。

网友AE:
内部基准电压估算值不能用作ADC基准电压,很容易改变

网友AF(2025-02-14):
由于电池电压通常高于微控制器的供电电压(如3.3V),需要使用分压器将电压降至ADC的输入范围内(0V至3.3V)。

网友AG:
对adc值进行多次采样并求平均值,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网友AH:
为了减少噪声干扰,可以在ADC输入端加入简单的RC滤波器,或在软件层面进行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AI:
电阻的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在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可考虑采用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AJ:
ADC的参考电压是准确的,这对于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网友AK:
果电池电压高于ADC的参考电压(通常为3.3V),需要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到ADC的可测量范围内。选择合适的电阻值(如R1 = 10kΩ,R2 = 10kΩ),使分压后的电压不超过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AL:
如果你的基准不准,adc就不准,但是内部基准不行,对吧?

网友W:
读取内部参考电压的ADC值。这个值将用于计算实际的供电电压。

网友AM:
对ADC值进行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AN:
需要启用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这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O:
在软件中对ADC转换结果进行滤波处理,可以进一步减小测量误差和噪声干扰。

网友AP:
电阻值不能太小以免消耗太多电流,也不能太大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AQ:
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ADC可以在测量完成后关闭,以节省功耗。

网友AR:
ADC基准电压是稳定的,否则电压测量的精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AS:
根据电池电压的变化速度和ADC的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以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AT:
滤波电容的选择应适当。电容太大会导致ADC响应速度变慢,太小会导致滤波效果不佳。

网友AU:
内部参考电压不稳定,不适合作为ADC的参考电压,因为它容易波动,会影响转换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AP:
采用外置基准电压,表现更稳定

网友AV:
如果内部基准不准确,会影响ADC的精度

网友AS:
电阻阻值要适中,小了会消耗太多电流,大了会影响测量准确性。选择合适的电阻,确保电路正常运行和测量精确。

网友AQ:
多次采集ADC值并计算平均值,可有效减少噪声干扰,提高数据稳定性。

网友AW:
ADC的参考电压准确与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参考电压准确,那么测量出来的数字就会非常接近真实值。

网友AX:
采样时间选得好,就能准确测电池电压。

网友AY(2025-03-17):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测量的话,通过校准可以让测量结果更准确。

网友AZ:
ADC的基准电压不准确,会导致转换结果不准确。内部参考电压可能不够稳定或精确。

网友BA:
选择合适的电阻分压比,确保输出电压在ADC的测量范围内。

网友BB:
确保电池与ADC输入阻抗一致,防误差。

网友BC:
多次采ADC值并求平均,能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AL:
内部基准电压不稳定,不适用于ADC稳定精度要求。

网友BB:
RC滤波器能降低噪声,软件多次采样求平均也能。

网友BD:
电容大小得适中,太大ADC反应慢,太小过滤不彻底。

网友BE(2025-04-16):
ADC是可以用内部参考电压,也可以用外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BF:
读取内部参考电压的ADC值,然后乘以参考电压再除以最大ADC值,就能得到实际的供电电压。

网友BG:
多次采样ADC值,然后算出平均值,这样可以降低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