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M在线编程器HDSC ISP

楼主(2024-12-06):
华大芯片的Cortex-M在线编程器HDSC ISP有源码提供吗?

楼主:
或者有没有MCU ISP 控制台用户手册

网友A:
有通讯协议说明手册的,参考那个以及抓取实际的通讯数据流即可实现 ISP 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通讯协议说明手册的,参考那个以及抓取实际的通讯数据流即可实现 ISP 编程。 ...

我就是没找到这个手册,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B(2025-04-30):
大部分情况下,厂家会提供一个用于开发和调试的工具,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或者是配套的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