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开发必备工具

楼主(2024-12-06):
MCU开发必备工具
对于电子爱好者或者是电子从业者来说,软硬件都是必须会的,有人说有些大公司是软件与硬件是分开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可能说从事电子的工程师只懂软硬件的其中一种,比如说不涉及编程的电源工作,其实也会要用到画PCB或者仿真软件。当然如果你从事MCU开发的工作,你就更定要知道软硬件结合进行工作了。这里就个人了解的MCU开发的必备工具有以下一些。
1、开发板与调试器,依公司产品各异会选择合适的芯片来搭建相应的开发板。
2、选择好了芯片后,就是需要相应的程序开发平台,有通用的也有专用的,如KEIL,GCC、IAR Embedded Workbench、Eclipse等相对来说比较常用的,也有专用的如图形化编程软件,那是各个厂商各自开发的,一般不具有兼容性。各种开发平台又会延伸出各种编程语言,如C、C++、汇编等。
3、直流电源
4、电子负载
5、万用表
6、示波器
7、信号发生器
8、逻辑分析仪
除了以上低仪器外根据项目开发的具体产品有些还会需要一些更专业的仪器。

网友A:
好几个我还没舍得买

网友B:
搞单片机什么都没有都行

网友C:
78都没用过

网友D(2025-01-2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MCU开发其实就调试器,万用表这种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得看你做啥,有很多还需要频谱仪之类的设备呢

网友F:
我觉得必备的话一般都是越多越好,而不是必须有,没有也有办法调试的

网友G:
MCU开发你这应该算是硬件开发了,其实调试器你都没说

网友H:
很多芯片一般都是会使用jlink这种,其实也得算是工具啊

网友I:
现在一般都是买开发板来调试,这种是比较快的操作的

网友J:
可视化图形编辑其实挺好的,也算是工具的一种吧

网友K:
从事MCU感觉挺烧钱的,这些设备一般都要买的

网友L:
我觉得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选择一个应该就可以,建议直接示波器

网友M:
你这还得需要低功耗测试呢,比如低功耗的电流表这种